我那5元钱的MF-47直流电压档还是蛮准确的

楼主(2022-03-13):
昨晚把家里密码锁的四个南孚电池换掉。已经用了15个月了,锁的小屏幕显示电池只有一半了,怕耽误事开不了门。
换下来的南孚电池,用2015年在上海虬江路地摊5元钱买的MF-47表2.5V档测量电压,四节均在1.3~1.34之间,用优利德2V档复测,均在1.325~1.329V范围内。
想要说明的问题是:
1)南孚电池的质量的确很好,崭新的买来给密码锁用了15个月,电压还是非常整齐地下降,估计用在石英钟上还可以维持很长一段时间。
2)那5元钱的47表算是我捡到宝了,除了后面的电池仓盖子缺失外,我只校验过一次,不需要调整就用到现在。是南京科华的,并不是很有名的牌子吧。表头面板编号1307312,是否为2013年产品?
3)我买宝上的一个石英钟芯,DIY了一个墙壁上的大钟,一节南孚电池从2016年国庆节制作完毕用到去年12月,才换一节新的南孚5号电池,这个钟的特点是非常准确,静音,缺点是没有秒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墙上的钟好看!

5元买到万用表,MF-47,太幸运了。

运气好赌来的,当时是正月初五,虬江路还没几个人,也少有店铺开张。地摊上是卖垃圾电子元件的,这个47表是唯一一个看得上眼的。没装电池,我问了价钱,答曰,5元,我拿起来晃动了一下,确定指针有阻尼感,就赌一把了,最不济表头好的,其他能捡多少都合算了。扔下5元赶紧逃走,怕他反悔。
坐地铁到家测市电,好的,再拿电池(家里没有2号电池,好在5号的长度和2号一样)装上,欧姆档好的,再测直流电压,也正确,拆开表盒,看里边还蛮干净的,不像修理过的,知道捡到宝了。

网友:
南京科华的MF47表是后来47表中比较好的表了,楼主是真捡到了宝。

网友A:
墙上的钟好看!

5元买到万用表,MF-47,太幸运了。

网友B:
钟装在大板墙上,非常醒目、罗马数字也是一种装饰。
万用表表不在于多贵,能用就行,一般也差不到那里去。可以应付大多数场合。
电池盖用亚克力板(方便加工),做一个就行了。我有一块47就是这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运气好赌来的,当时是正月初五,虬江路还没几个人,也少有店铺开张。地摊上是卖垃圾电子元件的,这个47表 ...

                 说间隔时间不够, 不给回复。再点一次,所以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运气好赌来的,当时是正月初五,虬江路还没几个人,也少有店铺开张。地摊上是卖垃圾电子元件的,这个47表 ...

5号电池用的比较多,好找。与2号电池长度一样。可直接代用。
我是找一节塑料管套在电池外(加粗)用。这样固定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间隔时间不够, 不给回复。再点一次,所以重了。

刚才在古董版块发照片,只能发一张。

网友:
捡宝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钟装在大板墙上,非常醒目、罗马数字也是一种装饰。
万用表表不在于多贵,能用就行,一般也差不到那里去。 ...
电池盖用亚克力板(方便加工),做一个就行了。我有一块47就是这样的。

我就懒得做了,用一块快递包装海绵点在后面,胶带纸再粘一下,海绵突出在塑料壳外面,还缓冲防震。

网友:
楼主,真是捡到宝了。

网友:
的确走运,。5元买到好东西。

网友C:
这表不错,南京科华是名牌,有编号的一般都是老表,你这个应该是13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表不错,南京科华是名牌,有编号的一般都是老表,你这个应该是13年的。

如果根据编号判断是2013年的,那我买的时候最多是2015年,怪不得测量精度功能还那么好,只不过是外壳受损了,还有就是动圈的轴承差了,机械零位不很稳定,估计是使用环境恶劣,比如强烈震动等造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根据编号判断是2013年的,那我买的时候最多是2015年,怪不得还那么好,只不过是外壳受损了,估计是使 ...

也是看编号猜的 ,头两位数

网友:
挺实用的万用表。

网友:
想想为什么主人不要它了?

网友:
其实万用表,数字表和指针表,其实指针表最复杂的就是表头,绕线,平衡是费事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