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海鸥收音机之一

楼主(2022-03-13):
修复海鸥收音机之一
复制图纸,粘接度盘窗玻璃,补上短缺的喇叭和二中放管,更换功放推动管,修改电池卡。响了!

网友A:
老收音机没变压器,灵敏度也不错,还挺响亮的!

网友:
千周数丟了?

楼主:
修复海鸥收音机之三
修复此机的意义:是早期的最简单的互补对称无输入无输功放电路。也是第一次修理此类机器。为了体验这种机器的效果。

楼主:
这是前玻璃,后面还有刻度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收音机没变压器,灵敏度也不错,还挺响亮的!

声电效果确实可以,只是调谐机构欠佳。

楼主:
修复海鸥收音机之四
移动调谐轴位置,使调谐旋钮外露了许多,重拴了拉线,使调台容易了许多。基本达到调谐顺畅,操作力不太重了。为此还改动了线路板铜箔和天线线圈引线焊接位置。修改了调谐钮用的机壳开口。
拼凑了电位器开关。
基本上达到了出厂状态。
修复海鸥收音机之五,修理完毕达到了全状态。

网友B:
机器算是小台或,怎么用了那么小的音量电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器算是小台或,怎么用了那么小的音量电位器?

不规范,节省成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