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牛顺插改成对插可行吗?

楼主(2022-03-14):
刚到手德律风根50年代电源牛,哼声大,发现铁芯是顺插,如图。想重插改成对插,可行吗?

网友:
德律风很收音机的电源变压器硅钢片顺插,并非个例,贾老师以前也发帖介绍过,其交流声较大,改为交插会有所改善。

网友:
看图片,片子散了,把螺丝拆下来,像图片左侧一样,右侧增加一个固定片应该也会改善

网友:
不怕麻烦就该交插,加个夹3片省事点,完事加热浸漆

网友:
对插好,还能减小静态电流,改吧

网友:
对插好,可以的。

网友:
完全可以的。

网友A:
德国佬做事应该很严谨啊,不知道为啥要顺插,还有的德国变压器缝隙是焊接的。

楼主:
感谢各位不吝赐教。现在主要担心拆开了插不回去,还是先拆了另一台的固定片加在这台上试了,哼声小些。
固定片孔距62mm,国内的没这规格。

网友:
看看电路是否为半波整流?电源变压器铁芯顺差有利于抗磁饱和

网友:
自己整个钢板条固定下,像左边那样,拧紧就行了,拆开难免损坏铁芯,破坏绝缘,甚至弄坏线圈,得不偿失

网友:
拆了对插会有改善,看图片铁芯散了,重新对插浸漆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不吝赐教。现在主要担心拆开了插不回去,还是先拆了另一台的固定片加在这台上试了,哼声小些。
固 ...

角铁角铝自己做个简单的。

网友:
如果,拆开,改为对插,可能会有剩下的矽钢片,装不回去。
还是在现有的样子,妥善处理吧,把长条铁心向下砸紧,缝隙尽量小 ,电感量会有些许提高,空载电流会稍小,嗡嗡声会小一些。

网友:
改成对插会好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德国佬做事应该很严谨啊,不知道为啥要顺插,还有的德国变压器缝隙是焊接的。

日本的见到很多就是这样,很难二次利用。。。

网友B:
看了帖子,觉得8楼的疑问和10楼的猜测还是有一定的道理,如果此机是半波整流则铁芯顺插而且留些气隙是有合理的,改为对插会因次级高压线圈通过直流电流而磁化,容易发热。楼主还是要加注意,如方便的话,能提供下此机的型号或电路图,看看是否是半波整流,如不是则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帖子,觉得8楼的疑问和10楼的猜测还是有一定的道理,如果此机是半波整流则铁芯顺插而且留些气隙是有合 ...

卖家一般都不知道是哪台机器拆下来的。所以我去eBay上找类似的例子。还真找到一个,也是顺插的,也少一片铁压片,是从Telefunken Concertino 7 电子管收音机上拆下来的。看电路图是硒整流桥。如下图:

网友:
变压器的哼声很讨厌,要想办法解决。
交叉铁芯,夹紧铁芯,变压器浸漆,变压器与机壳之间减震等。

网友C:
不知道为什么都爱吹第德国机器,确实德国机器功能多而复杂,电路的制造上也是比较复杂的。但是前提是德国当时工艺水平,技术比较高,其实德国收音机很多还是挺偷工减料的。比如这些电源变压器,还有输出变压器,电源变压器通常设计的特别单薄,并且为了省事搞成顺插的,输出变压器很多也比较单薄,并且也不是叠厚舌宽比大的设计,反而几乎相等,这对减少漏感非常不利。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为什么都爱吹第德国机器,确实德国机器功能多而复杂,电路的制造上也是比较复杂的。但是前提是德国当 ...

其实挖一挖德国的工业发展史就会发现,早期的德国货也是山寨英国等其他国家的,现在某知名品牌的汽车最早的低端车的代名词,不过德国人眼光看得远,做事也比较严谨,慢慢的把品牌做大做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很多时候真的没必要想当然就敲键盘了,为了省事搞成顺插的好像有点冤枉了,TFK在当初并不是简单的顺插, ...

电源变压器按照严谨的规范就应该是对插矽钢片,过去我国的绝缘材料不好,通过层层垫纸,真空浸漆等手段使得我们那个年代生产的很多电源变压器历经几十年仍然能正常工作,我想这和设计施工规范,不偷工减料是分不开的,缺点是明显的,生产效率不算高,但是质量过硬。也不用给德国产品挽尊,德国人也不傻,也知道怎么节约成本,即便是欧洲的或者全球车型,看看2000年左右的大众车,再看看现在的大众车,也远远不如当时的质量和用料了,其实很多德国产品吹得信仰值过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挖一挖德国的工业发展史就会发现,早期的德国货也是山寨英国等其他国家的,现在某知名品牌的汽车最早 ...

吹得德国产品信仰值过高了。其实咱们国家主要是工业基础薄弱,计划经济时期生产的很多产品质量过硬,性能也是过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