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禄克27万用表

楼主(2022-03-14):
今天给一块福禄克27换电池,打开一看,震惊了

这用料和做工也太强悍了,全部都有密封圈,连螺丝孔都有,电池盒象弹夹一样,无语。

网友:
这东西,一分价一分货,这个价,做工再和20元的一样那才惊奇

网友:
这个没什么太让人太震惊的吧!

网友:
这表做工确实好 据说是军用的。但速度稍慢

网友A:
这表不咋好用,慢而且,档位太分散了,搞的跟手动挡似的!两个OFF其实更难用,左右档位切换,总要关机开机一次!这表开机还需要几秒钟。体验不好!

网友:
这表有三个保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表不咋好用,慢而且,档位太分散了,搞的跟手动挡似的!两个OFF其实更难用,左右档位切换,总要关机开机 ...

我平时用的就是他的军用版即27FM。我倒没觉得有你说的这些毛病。

1、档位分散。我觉得这样反而有利于观察和检查档位是否出错。

2、慢吗?我觉得不慢,比17b、19b快多了。我虽然没直接比较过其他出名的表,但以前有人比较过,记得这表属于快的一类。

3、开机几秒钟。没有几秒那么慢,肯定比289、279之类的快多了。

4、估计你说的是切换档位不方便。可能有一些吧,但我实际使用没怎么觉得有这问题。因为他是自动档的,我用他,不需要经常换到另一种电量测量的档位,只是偶尔才需要换。

网友:
这表现在多少钱能买到啊。

网友:
看上去很大。

网友:
f27还是很不错的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表不咋好用,慢而且,档位太分散了,搞的跟手动挡似的!两个OFF其实更难用,左右档位切换,总要关机开机 ...

您有这表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平时用的就是他的军用版即27FM。我倒没觉得有你说的这些毛病。

1、档位分散。我觉得这样反而有利于 ...

每个人对速度要求不一样,刚才还有人说他就喜欢用福禄克15B,觉得挺好! 27我最不能忍受的就是欧姆档和蜂鸣档二极管档 分在两侧,这两个档位切换,必须开关机一次,耗时2秒左右 这恐怕只有慢性子能接受。

网友:
关键没有电容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个人对速度要求不一样,刚才还有人说他就喜欢用福禄克15B,觉得挺好! 27我最不能忍受的就是欧姆档和蜂 ...

我是用他的电压档和蜂鸣档居多,其他档较少使用。电阻档只在测实物电阻时才用。

估计你需要使用电阻档的那些情形,我都是用指针表来代劳——我之前一直也说,指针表的欧姆档在测半导体器件时远胜数字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每个人对速度要求不一样,刚才还有人说他就喜欢用福禄克15B,觉得挺好! 27我最不能忍受的就是欧姆档和蜂 ...

挡位开关转得快一些,就跳过开关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挡位开关转得快一些,就跳过开关机了!

转得快也会关机

网友C:
我这里8025B从欧姆档快速转到二极管档只是数字闪一下,并不会关机再开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里8025B从欧姆档快速转到二极管档只是数字闪一下,并不会关机再开机啊。

刚试了一下,是非常快就可以。

因为档位跨距宽,需要专门做动作幅度大一些的才行。只要中间稍有停顿都不行。

不过,行或不行,这些都不影响我的使用。

网友D:
钱到位,国产表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钱到位,国产表一样

你上手玩一下就知道,到位也做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