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热水器不通电了,怎么修?

楼主(2022-03-14):
有台电热水器如图,闲置也断电好几年了,现在要用,可插电后按按钮没反应,机器是杂牌,好几年了,厂家还在不在了都悬,估计没客服,找卖家也没用,让去电器维修那里找师傅,师傅听描述了说可能是板子问题,修的话要几百块,说不如再加点钱重新买个新的。可是这个很新,装好了也就用过一两次,想请问大家这个是修还是重买新的?小的电器我还会鼓捣鼓捣,这个修的话怎么检测,从哪里入手?能否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看看保护开关是不是跳了,侧盖打开

网友:
主板在前面板下,这种情况很可能是哪里的插线松了

网友:
泄压阀哪里去了,这样子很危险的。
想修理得打开,检查有没有水压开关,是否正常工作,
然后检查电路板的电源部分,温度开关等

网友:
把右边的端盖拆开,拍个清晰的图片,我来指导你维修

网友:
这个泄压阀直接给堵死了,这样很危险的

网友:
先查基本元件,再查电路板。泄压阀不该省!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extra=&page=4

楼主:
先谢谢各位的答复,我回家了拆下来再拍照上来请教啊。

网友:
基本是可控硅烧了!一般是BAT41A

网友:
基本新的热水器坏不到哪里去,拆开检查一下就了然了,没什么维修难度。

网友:
泄压阀位置竟然拿堵头堵上,万分危险,炸起来不得了。杂牌的还是丢了算了

网友:
泄压阀好像有的吧,在箱体进水口那里,转个角度拍一下,就知道是不是了。最右边是排污口吧,可能插镁棒 的。

按装一个防电墙,有用吗?是心理安慰吗!!!!!!!!只有出水管导电,进水管不导电吗?真的机器漏电了,防电墙能起防电吗?

楼主:
大家好,我把它打开拍照了,顺便说一下,原来是有减压阀的,接在冷水管上,上次的照片里拍照角度原因恰好把减压阀挡住了,现在我把内部照片发上来,请各位大咖帮忙分析分析,如何检测问题所在,多谢啦!

楼主:
图来了,有劳大家啦!

楼主:
又拆了一侧板,看到了开关面板下面的电路板,还有这个做工太粗糙了

楼主:
又拆了前面板

网友:
这种热水器用电子版的就是抢钱,直接买机械的不好吗?用到报废了也不坏!

网友:
查直流电源!显示屏没反应吧?

网友:
插头呢?是带保护的吧,先从电源查,看看到不到板子上

网友A:
先从超温保护器查起......

网友:
从电源进线开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从超温保护器查起......

好的,谢谢解答,我车坏了,在修,等过几天回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