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兰仕微波炉工作十多秒停止,显示E03

楼主(2022-03-14):
格兰仕微波炉工作十多秒报警、停止,显示E03,偶尔也可加热完成。

网友A:
热敏电阻开路、损坏、

网友:
还是原来老格兰仕微波炉抗造,几十年了除了外壳发黄,换个灯泡等,一点毛病都没有。

网友:
我家机械式的格兰士用了二十多年,只换过磁控管一个,自己换的只有20多元吧,买的时候好像800多

网友:
对啊,不要买电子版的,不要买带光波的,老的机械版的便宜耐用。

网友:
我的电子的也用几十年了换过一个高压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热敏电阻开路、损坏、

微波炉有热敏电阻?
搜索了一下“格兰仕微波炉E3”出来的结果是电磁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微波炉有热敏电阻?
搜索了一下“格兰仕微波炉E3”出来的结果是电磁炉的。

电子的微波炉有,机械的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