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一测试索尼芯片CXA1019 CXA1691 CD1691,结果大不相同!求高手指点!

楼主(2022-03-14):
做过索尼CXA1238BS+CXA1622P的板子,对音质、灵敏度等都非常满意,当然,中波底噪貌似是硬伤,还好听中波少一点。这几天又做了个索尼CXA1691BS的2P3板子,试机过程:
1、先用华晶的CD1691上机,灵敏度可以但声音极小(1脚是104电容接地)。
2、直接替换CXA1691BS(亮脚),声音正常了,但是灵敏度实在不行,只有几个强台能正常收听,其他台都声音偏弱,音质还比较差。
3、直接替换手头唯一的一只标注JAPAN的全新CXA1019S,声音很大,灵敏度极高、省内其他收音机收不到的强台弱台一网打尽,音质超细腻!
4、直接替换某宝的亮脚CXA1019S,效果和JAPAN的CXA1019S听起来没有差别。
5,根据资料显示,1019和1691第一脚是不一样的,1019S短路1脚对地电容,性能没有任何变化。
求助各位高手指点,原本为1691设计的板子,1691效果却很差,是线路问题,还是芯片假冒的,反正对亮脚IC一直耿耿于怀,不过这种亮脚是全新的不是翻新。

网友(2022-12-09):
引用 网友A:
这问题并不是集成块的问题,用谁家的集成块就按谁家的PDF去做。CXA/UTC/CD三个完全不相干的公司独立生产 ...

你说的不一样俺照做了。还是有不小的差距。你找几块试下就清楚了。

网友B(2022-03-14):
很有价值的逐一测试。

正宗索尼的cxa1019调频和中波的灵敏度都很高,噪声很小,音质也很好。
索尼机用cxa1191和cxa1691极罕见,老衲没看到过。
山寨的不行,山寨的1691中波灵敏度比正宗的cxa1019差,山寨的噪声大。
山寨的1691似有两种,一种调频灵敏度接近正宗cxa1019,但里面电路不一样,agc听感明显不一样。另一种调频灵敏度明显不如正宗cxa1019。

接口,1019=1619,1191=1691。

网友C:
那地摊机,就那么几块钱一只的,有这么不堪么?我觉得,你还是先研究一下这几个块子的PDF再说!这玩意儿假冒也不值得吧。灵敏度,记得德生909一根电线接着面板开关切换转换,

网友:
1019比较可惜,没有调频静噪。1691也比较可惜,只有一个调频陶瓷滤波器,已经无法适应现代调频台密集情况,一个本地强台会到处出现,弱台大受干扰。
后来的tea5591a,很理想,可惜已经过了收音机黄金时代,用的很少。

两个陶瓷滤波器串联,并不合适。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82497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有价值的逐一测试。

正宗索尼的cxa1019调频和中波的灵敏度都很高,噪声很小,音质也很好。

那个黑色带JAPAN的,银粉脚,貌似早期地道货,后来那种亮脚的,总感觉不地道,但1019效果还是您说的,无论灵敏度和音质细腻程度,听感上没有明显差别,现在就基本确定1019方案了,抽空再把中波收拾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地摊机,就那么几块钱一只的,有这么不堪么?我觉得,你还是先研究一下这几个块子的PDF再说!这玩意儿假 ...

不用研究了,虽然不懂的还太多,但歪打正着做的索尼CXA1238和CXA1019两种板子,无论灵敏度还是音质细腻程度,超越手头现有一堆绝大多数德机、美机、日机,至于德生,没玩过高端的,普通的倒是有N个型号十台八台的,和索尼芯片相比,只能叫听个响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收音机调整是关键,没有哪台机子直接换个芯片上去声音就好听的,实际上芯片之间的差异都不大

确实,不过相对来说,索尼这两种芯片调整起来还是比较简单的,一开始确实很容易走弯路

网友E:
~~~~~~~~~

CXA1691BS

CXA1691BS

CD1691CP

CD1691CP

CXA1019S

CXA1019S

网友F:
1691如果要声音大需要在1脚接一10K上拉电阻到8脚,德生都是这种做法的
如果像1091直接接地,声音是最小的,我测试过。
不要信厂家的DATASHEET原理图,那样声音确实小,有可能是后面改过版,而DATASHEET数据没有更新。

网友G:
楼主,能不能分享一下电路板PCB?
电路图也请公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N年前买的索尼地摊机,就是用的cxa1019s,很简单的线路,但音质真是好,洪亮有磁性,大音量听一天也不 ...

谢谢您的资料,我也最爱索尼声音,超级细腻甜美,试着用德生或者其他2.5寸喇叭,竟然也一样细腻,听多了索尼声音回头再 听其他袖珍收音机,不是感觉声音发闷,就是觉得发硬刺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楼主的CD1691CP很可能是坏的,不知道您这片子怎么淘换来的,之前是否测试过。刚才我Bing搜索、淘宝搜 ...

某宝买的哈,看做工印字那是相当的规整,还是粉脚的,之前没仔细研究过,以为可以直接替换,但是灵敏度没问题,就是声音非常小,线路细节有不同吗?刚刚看到群友发来了资料,我一会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

谢谢您的资料,刚刚看了一下,除了1-2脚接地那里有点差别,其他貌似都一样?也有成品板子把1691的1、2脚都直接接地的,刚刚测试了一下,用CD1691还是很小的声音,估计其他地方线路还有差别,以后慢慢再研究,至少目前确定按照CXA1691BS设计的板子竟然用1019直接替换效果最好,满屏密密麻麻的省内电台,普通袖珍机包括DSP袖珍机都没有这么高的灵敏度。对了,用1019,1脚那个电容可以直接短路掉没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F:
1691如果要声音大需要在1脚接一10K上拉电阻到8脚,德生都是这种做法的
如果像1091直接接地,声音是最小的 ...

好的谢谢,再装板子时候我试试,这个板子拆了七八次了,再拆估计焊盘要废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能不能分享一下电路板PCB?
电路图也请公布一下

目前暂时属于半成品,我再修改一下看看有没有问题。电路图如下:

网友I:
引用 楼主:
某宝买的哈,看做工印字那是相当的规整,还是粉脚的,之前没仔细研究过,以为可以直接替换,但是灵敏度 ...

试试sop封装的CD1691,后期华晶改进的1691只有sop封装的,dip封装的早期生产过一些很快就淘汰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目前暂时属于半成品,我再修改一下看看有没有问题。电路图如下:

你把24-25连接的电容断开,外接音源看看声音大小。
遇到过一堆这类机器,灵敏度基本都没有问题,声音也还行,没见到过太差的。
我现在用的就是SW10,综合比较还不错。

网友F: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再装板子时候我试试,这个板子拆了七八次了,再拆估计焊盘要废

补充一下,SOP是接第8脚,你这是DIP封装是接第9脚样,就是接那个REG稳压电源端

网友J: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资料,刚刚看了一下,除了1-2脚接地那里有点差别,其他貌似都一样?也有成品板子把1691的1、2脚 ...

FM能听到隔壁城市的电台吗?我这里只能听到本地的电台。

网友K:
现在芯片普遍涨价,而且好坏难分。也许楼主多换几个同型号的IC,结果都会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J:
FM能听到隔壁城市的电台吗?我这里只能听到本地的电台。

没加高放,灵敏度高的吓人,130公里外的省台无丝毫杂音,一般收音机收不到的临近地区台密密麻麻,还以为是干扰,仔细一听是不同的电台。中波不太理想,调试中。

楼主:
引用 网友K:
现在芯片普遍涨价,而且好坏难分。也许楼主多换几个同型号的IC,结果都会不一样。

是啊,我是一直感觉亮脚的IC不太靠谱,不如粉脚的地道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试试sop封装的CD1691,后期华晶改进的1691只有sop封装的,dip封装的早期生产过一些很快就淘汰了。

好的谢谢,抽空了再搞个版本玩玩,不过我还是偏向于DIP封装,小机芯大芯片,看起来很有气势的感觉。SOP贴正面走线麻烦拆装麻烦,贴背面的话正面一片空,比较不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J:
FM能听到隔壁城市的电台吗?我这里只能听到本地的电台。

之前1238的灵敏度已经超过手头一大堆德机美机大小机器,这个1019感觉灵敏度只会比1238更高,我在室内客厅,周边地区所有电台都能轻易收到密密麻麻,还以为是重台干扰,实际上不是,130KM外的省台,室内用50CM软电线收听,没有一点背噪,灵敏度实在令人惊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24-25连接的电容断开,外接音源看看声音大小。
遇到过一堆这类机器,灵敏度基本都没有问题,声音 ...

好的谢谢,改天用1691再试试,索尼的声音实在好听,细腻柔和均衡,听惯了索尼,别的机器要么感觉闷,要么感觉发硬刺耳……

楼主:
引用 网友F:
补充一下,SOP是接第8脚,你这是DIP封装是接第9脚样,就是接那个REG稳压电源端

哈哈,我说呢,下午看了看8脚,是调频那一端有点迷惑呢,您说这个应该是四联那个公共地端,9脚,这两天再装一块板子试试,谢谢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抽空了再搞个版本玩玩,不过我还是偏向于DIP封装,小机芯大芯片,看起来很有气势的感觉。SOP贴 ...

用转换板制作成DIP。

网友(2022-12-08):
请教偻主,我用CXA1238M装的收音机调频可以,但中波灵敏度低,声音小(AM中周接入的是初级圈数多的),AM中周接入初级圈数少的一试,中波灵敏度更低了。不知道问题出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