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电饭锅提示音微弱

楼主(2022-03-14):
两台都是美的,其实其中一台是高压锅,只不过也能煮饭。权当高压电饭锅了。已经用了两年多了,本以为原来就没提示音,后来无意间才发现有很小声的提示音。不过俺不计较,仔细想来,一定是有故障了。
本坛家电维修高手众多,请教列位大师,这种故障一般是发声元件坏还是驱动电路有问题?

网友:
这种小电器,多数考虑蜂鸣器本身的问题。拆开看看情况吧。

网友:
不影响使用就无所谓了,要修就的把蜂鸣器拆换个声音正常的判断故障,再相应对策。

网友:
换个蜂鸣器看看,如果不是这个问题也就不要修了,反正不影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