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给我的接线图挑挑错!

楼主(2022-03-14):
以下是我根据原图自己画的接线图,请大家帮我挑挑错,以免到时候更麻烦。
另外请教一下,从整流管接出去的那路直流高压,是不是从2脚或8脚引出都可以呢?
接地线路画的挺没底,请高手帮忙主要看看。
十分感谢!

网友:
考试做题目吗

网友:
画图功夫下的不小,应者既费眼力又费功夫。

网友:
画的很好。。不敢挑错

网友:
很少有人愿意看这种接线图,

网友:
接线正确很重要,因为错了肯定不行,但更重要的是布局!
将干扰降到最低的布局和将干扰降到最低的走线,这个很需要功力的!如果是初哥,可能还需要时间和经验的不断积累!

网友A:
整流管一定要从8脚引出,不能从2脚引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流管一定要从8脚引出,不能从2脚引出。

谢谢解答。那么,引到整流管屛级的两根线有区别吗,它两根颠倒了是不是也不行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那么,引到整流管屛级的两根线有区别吗,它两根颠倒了是不是也不行啊?

那个倒是不分顺序的,随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倒是不分顺序的,随便

十分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整流管一定要从8脚引出,不能从2脚引出。

这个我真不懂!请教,为什么不能从2脚引出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真不懂!请教,为什么不能从2脚引出呢?

用直热整流管子时确实2、8可以互换,但是考虑到2脚引出,跟旁热整流管互换时会出问题,所以习惯性的强制以8脚为引出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直热整流管子时确实2、8可以互换,但是考虑到2脚引出,跟旁热整流管互换时会出问题,所以习惯性的强制 ...

原来是为和其它管子的互换啊!

网友A:
玩胆机,一开始就要养成良好习惯。
就像利用空管脚当搭焊架这种做法,我看到总是如鲠在喉。不建议,还是不建议。换同类管一不小心就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玩胆机,一开始就要养成良好习惯。
就像利用空管脚当搭焊架这种做法,我看到总是如鲠在喉。不建议 ...

这是好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