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了,心里反留了个疙瘩

楼主(2022-03-14):
自家用的美的MB-HS4075电饭煲修好了,心里反留了个疙瘩!

   昨晚家里的电饭煲罢工了,美的MB-HS4075智能型,电磁加热,电容式触摸按键。通电"叽叽"叫的声音就不对,按键指示灯有时乱跳,触摸按键全部失

效,无故障码,反复试验,偶尔触摸按键有效但不稳定,拆开底盖观察主电路板,板面清洁,无汚渍灰尘,无水渍,所有元件无变色爆裂,所有连接线无断裂

破损脱落松动,遂从主板上缷下连接上盖的两个挿头及一根接地线,拆下上盖,小心分解上盖面和上盖体,按键板装在上盖体内一个单独密封的空间内,

此按键板所在的密封空间外部无油水渍及污渍,连穿线孔都用了硅橡胶密封,还装了一根约2mm粗细的空心尼龙管,通到煲体下部主板附近,防止在使用时密

闭空间里空气受热膨涨。

   缷下周边罗丝,取下密封盖丝,赫然见按键板上下及内壁附着不少无色粘滯的油性液体,按键板下还有一约4x4cm一面透明的塑料袋,内亦有同样油性液

体,用手压塑料袋,发现有一极小极小的孔往外冒内容物。取下按键板,仔细彻底揩净不明液体,装好,试机,恢复正常!

  虽说修好了,但心里反留了个疙瘩:这坏事的不明液体就来自那个小塑料袋里,这是毫无疑问的!以我所了解的常识,这样的地方放一小袋吸潮的硅胶什

么的很正常,可放一小袋油性液体,而且事实证明这东西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难道人家放的本来是固体的硅胶粒,只不过在一定的条件(湿度温度)下

变成油性液体了?

以我的学识,百思不得其解,恐怕今晚又会失眠了!求各位解我困惑,谢过了!

网友A:
小塑料袋里的会不会是防冻液

网友:
备用菜油

网友B:
一般电器里的袋状物是干燥剂,食品类却是脱氧剂比较常见,这种油状物实在是少见。在工厂呆过的朋友可能知道。

楼主:
这个想法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塑料袋里的会不会是防冻液

没做过冷冻米饭,教我这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电器里的袋状物是干燥剂,食品类却是脱氧剂比较常见,这种油状物实在是少见。在工厂呆过的朋友可能知道 ...

美的售后的大师们不知能否放下身段来矿坛这类论坛一游?

网友:
对这个品牌的印象并不好,空调,电磁炉,电饭煲都用过,质地材料设计等。。。。。

网友C:
好歹发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歹发个图……

亊关肚子问题,只顾尽快弄好,所以着急忙慌的,竟忘了拍照留念,其实留有悬念的就那个大约4x4Cm的小塑料袋,一面透明,另一面白色,无任何字迹或标识!主题帖描述自认已全面详尽!

网友D:
水汽多的地方,放干燥剂有什么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水汽多的地方,放干燥剂有什么用啊?

我也纳闷呵!但除了干燥剂外实在想不出还应放什么了!

网友:
我以前处理过一个类似现象的问题,数码管显示乱,按键一按就滴滴滴响,开始查单片机正常,电容容量有偏差,换了还不行,后来又查到电源板到控制板的一组排线(电源侧是接插件,控制板这边是焊接)有虚焊,补焊后解决问题。

网友:
只知道电饭煲侧面有个储水槽要每次倒掉,不知道里面还有一袋液体。求图开眼界

网友(2022-05-08):
真的还从没见过电路板里放干燥剂的事

网友:
可能是厂家设计时考虑各种原因给你放了这小袋油油,干嘛用的?只有它知道。还有一种可能是装配工人不小心遗留到里面的这小袋油油,至于这是什么,还是只有他知道。因为上面啥标记文字也没有,搞得楼主一晚都没睡好。

网友:
    本来厂家要给螺丝上油,结果工人偷懒就放一包油,自己去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