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tda2030a

楼主(2022-03-14):
最近,开始捣鼓tda2030a,做了个btl版本的,正负电源,18.2v    。小音量还不错,推力强劲,加大到一半以上开始失真,然后爆管。用的是某宝新件,同批次换了几个,结局一样。随怀疑是山寨货、又装了块正负12v的标准板子,除了推力稍小外,效果良好,长时间工作也没问题。这就有点迷糊了,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又入手了utc2030l    utc2050l 以及lm1875t  测量了静态电阻,发现除了拆机的tda2030a和lm1875t 阻值有大的区别,其它现有版本差别近似。

补充内容 (2022-3-14 23:05):
再有就是,为何只有用指针表才测的出来,而数字表除了3脚,其他的都是无穷大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远超过了官方的最大电压双32v。

还真能用,这个电路板至今还在。
当时因没有合适的变压器,随便找了个双26V输出的环牛顶上去用,本村市电常年240V,故导致1876在双40V下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LM1876十多年前用了很久,双40V供电没烧。

远超过了官方的最大电压双32v。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手册,一般要求是BTL电路电压极限就不能接比较低阻抗的喇叭系统。

资料19图电压根本不是一楼选的电压那么高,

本贴题还;如今的.    如今的怎么了?

不知楼主见识过原装正版的SGS  TDA2030未,只超厂家指标0.5V.马上在管面发射针状火箭直射天花板

而所有国产2030,都可超5V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前段时间也做过TDA2030A,用的是marshall音箱的电路,供电电压正常,但是加上前级电路之后,失真的厉害, ...

请问您有测两种情况的输出功率?

有没有测两种情况向功放输入多大的讯号?是否合乎厂方对输入端强度要求?

假设人家只能承受50mV,你加个前级输出达30V,那不失真才怪

           而且管子发烫,现在这些货根本就没法用,哎!

是您不研究管子指标,还是“现在这些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产后期出的并没有原版那么好的性能。

这么简单的电路,国产的话应该假不了,至于性能差,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技术不过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加撒热片的,没问题,大致不会损坏,再说这个集成块有过热保护吧。

国产后期出的并没有原版那么好的性能。

网友D:
https://www.st.com/resource/en/datasheet/cd00000129.pdf

请楼主看厂商资料19图,再对照您一楼全文,

我就觉得您用镰刀做盲肠手术;输出功率多大你的电路失真?

BTL时厂方19图是多少电压?你用多少电压?

您那些测量值图厂方资料有吗?

您一楼有对照19图给出电流值报告给矿友?

该测的不测,该不能用的电压顶风硬用.

如今的tda2030a

无语.

回贴有些就如;我不戴口罩硬闯新冠急诊室,二十天就离世那么可笑.

本区强调千次万次;DIY前再三看厂方资料,深刻理解,才找电源/材料,本文一切一切的爆管,

都本可节省,还有你日逝的青春,时光、年令的曰增

网友:
看背面第一个是正中2030,倒数第二个是1875,余下的没见过

网友E:
电压太高 2030最高电压+-18v,你这18.2v如果不是稳压的,很容易超过极限值了吧?

网友F:
我做的tda2030a在用,拆机的芯片。

网友G:
2.1有源音箱特别流行那几年朋友卖音箱销量很大,那时候就已经普遍采用国产TDA2023,有一定量的音箱单纯坏2030,为了维修专门在电子市场找第一种散热器形状,暗黄色类似金色字的2030,换上就好也不会再有反复,和国产的混用也没有明显音质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压太高 2030最高电压+-18v,你这18.2v如果不是稳压的,很容易超过极限值了吧?

空载18.2v,工作时17点多v。

楼主:
引用 网友G:
2.1有源音箱特别流行那几年朋友卖音箱销量很大,那时候就已经普遍采用国产TDA2023,有一定量的音箱单纯坏20 ...

     除了第一个阻值符合原版tda2030a阻值,其它国产货,包括utc友顺的2030l阻值都接近,且不同于原版,怀疑颞内部电路不同。

网友H:
你们的静态电流是多少?我一路TDA2030功放的静态电流3-4A,是不是哪里自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做的tda2030a在用,拆机的芯片。

手边听的是tda1521,效果挺好。tda2030a,属于没事瞎折腾,有点怀旧的意思,因为当初接触的第一款功放就是tda2030a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们的静态电流是多少?我一路TDA2030功放的静态电流3-4A,是不是哪里自激了?

集成功放块静态电流一般30mA~45mA。你的应该是自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们的静态电流是多少?我一路TDA2030功放的静态电流3-4A,是不是哪里自激了?

输入电流吗?全功率也没那麽多吧?3 4A的话,要正负18v电源,有一百多瓦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个不成熟的猜想,您是BTL线路,不知您的音箱是几欧姆的?

8欧音箱   也试过4欧的喇叭。有的说btl不能驱动8欧一下负载。

网友H:
买的8元一块的5.1声道功放,有2路能出声,其他全是噪声。把能出声的单独供电,每路3-4A的电流,都甲类了。一会儿散热器就烫手了,立马关机不敢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小音量能长期正常工作,那基本不是电压问题,是不是线路有问题?大音量自激了?因为你说先是开始失真 ...

很有可能是线路问题,毕竟标准电路可以正常工作,只是btl电路有问题。又重新做了pcb,焊完再试试,白色的是新班子,绿色的是原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买的8元一块的5.1声道功放,有2路能出声,其他全是噪声。把能出声的单独供电,每路3-4A的电流,都甲类了。 ...

我爆了几块2030a   不清楚是不是自激,没来得及测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I:
白色板子很漂亮啊
记得某一期电子报(时间太久,具体那一期忘了)2030信号输入的消振电容 ...

白色板子颜值高,就是看不清走线。用的的是这个电路i。消振电容,是不是并在R1上?

网友:
UTC2050的我也有,以前购的一批,UTC2050的个别竟然有失真现象,没注意换上一片UTC2030(UTC2030与2050放一起)正常了,20V供电居然也没烧UTC2050一块五左右比通路货1875还贵,包括某宝几毛的2030和2050,同一个变压器AC15.5V倒没发现烧片。N年前的原产双浪的静态功耗大很多,声音表现相对暖色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爆了几块2030a   不清楚是不是自激,没来得及测电流

分享一个小窍门,调试机的时候在电源插排接一个简易功率计,那样有没有自激看功耗一目了然。

网友J:
会不会过热烧坏。

网友K:
集成电路用数字表测管脚阻值 基本都是无穷大,因为电表表笔电压太低,不能使集成电路导通,集成电路导通要0.6伏才能测出阻值。这也是数字表的优点,测集成电路各脚电阻可以不考虑集成电路影响,外围阻值准确,如果集成电路有阻值,可能电路已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享一个小窍门,调试机的时候在电源插排接一个简易功率计,那样有没有自激看功耗一目了然。

这个办法还真的简单好用,正好有一个简易功率计。以前都是拿钳表卡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会不会过热烧坏。

有加撒热片的,没问题,大致不会损坏,再说这个集成块有过热保护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集成电路用数字表测管脚阻值 基本都是无穷大,因为电表表笔电压太低,不能使集成电路导通,集成电路导通要0 ...

原来如此,感谢前辈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www.st.com/resource/en/datasheet/cd00000129.pdf

请楼主看厂商资料19图,再对照您一楼全文,

首先感谢坛友的指正,俺作为一个爱好者,并不具备相应的技术能力,也不打算开发产品,或是发表论文,玩玩而已。
看了坛友提供的官方数据,抱歉英文不过关,大部分还给老师了 大致上,电路没问题,是一样的,唯一有的问题大约是供电电压,以及电网波动导致的电压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