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帮忙看看这是什么问题呀?谢谢。

楼主(2022-03-14):
收了一个二手机箱,带VFD显示屏。只有开机和关机的时候亮一下,是屏的问题还是驱动的问题呀?谢谢

网友:
你得先量VFD供电电路,正常吗。检查屏的灯丝电压,是否为3v左右,不同型号有出入,可能在3-6v之间,检查有没有-30v,也有一种用+18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