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S29彩电

楼主(2022-03-14):
我有两台索尼S29彩电,有一台显像管内部打火,把整套电路板换到另一台开机后屏幕从上至下有三分二的白色横线,没有换过来之前那台是没有横线的,无解,小白请教大神们,望请教。

楼主:
用手机发帖不知道怎么发图

网友A:
场输出电容漏电或场扫描集成电路周围电容漏电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手机发帖不知道怎么发图

检查视放电路和场输出电路,调整一下加速级电压

网友C:
调整一下,高压包最下面那个纽试试,加速极电压高了。各个显像管,调制度不一样。200伏-700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场输出电容漏电或场扫描集成电路周围电容漏电

好的,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视放电路和场输出电路,调整一下加速级电压

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整一下,高压包最下面那个纽试试,加速极电压高了。各个显像管,调制度不一样。200伏-700伏,,,

嗯嗯,明天弄一,谢谢了!

网友D:
有可能场偏转线圈不配套,调整一下场输出和反馈电阻电容,或者进总线调整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可能场偏转线圈不配套,调整一下场输出和反馈电阻电容,或者进总线调整试试.

哦,多谢关注,如此技术难度有点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2个机器是同一个型号吗?

是同一型号S29MH1

网友F:
hi,这是我用百度网盘分享的文件~复制这段内容打开「百度网盘」APP即可获取。 链接:ht删除tps://pan.b删除aidu.com/s/1Q0u6tRxVZyYwfBkSKgzchg  提取码:just

楼主:
引用 网友F:
hi,这是我用百度网盘分享的文件~复制这段内容打开「百度网盘」APP即可获取。 链接:ht删除tps://pan.b删除 ...

哦,这个是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