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子管六灯机停振的检查维修方法!

楼主(2022-03-14):
近日修两台六灯机,都存在中波收不到台,短波高端能收到,调到低端就只有噪声了。用示波器测可变电容振盪联,短波收到台时有本振波形,收不到台时,停振。6A2换新管试了,故障依旧,不知下一步如何分析判断,在此请教高手指点!

网友:
我也说一请把这机器图纸晒出来,各要奌电压也标注,把机器的各个部分照片也晒出来来,让老师分析起来靠谱一些。

网友:
停振重点查震荡线圈及其周边的电容。没几个零件,简单

网友:
        3楼正解,既然变频管换新故障照旧,就检查中波振荡线圈吧,跟震荡有关的周边电容同时检查,线圈有没有受潮,另外波段开关怎样,最好把这些细节上个图。

网友:
就那几个零件,换吧

楼主:
线圈拆下来用电容电感测试仪检测是好的,47Op藕合电容好的,100Ω和22K电阻测了没问题,波段开关触点接触好的!但就是振盪弱,易停振,或不起振!

网友A:
6A2栅极(7脚)的电容如果不是云母电容换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6A2栅极(7脚)的电容如果不是云母电容换一个。

是6A2的1脚?还是7脚?1脚(栅极)接有振盪藕合电容62p,是瓷管的!指这支元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