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灯797

楼主(2022-03-15):
10元搞了一台红灯797,外观有点破灵敏度不错比海燕321和凯歌4b15强一些,喇叭虽小声音蛮大电池用18650

网友A:
灵敏度比海燕321和凯歌4b15强是不可能的,797是中短波拼接磁棒,中波部分才多长。用18650电池当心烧功放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灵敏度比海燕321和凯歌4b15强是不可能的,797是中短波拼接磁棒,中波部分才多长。用18650电池当心烧功放管

正确!三机都在状态的话,凯歌4B15的灵敏度应该是最高的。

楼主:
做的电池串了个二极管烧不了

网友:
十元钱,和捡来的差不多,抵值。

网友:
也无所谓了,玩得开心就好了。。

楼主:
那不是便宜,是相当便宜,最起码有7个锗管,还全是好的。

网友:
感觉这种单调谐中周的红灯收音机灵敏度确实比双调谐收音机高

网友:
电池串二极管好像影响低端灵敏度

楼主:
凯歌4b15在窗口灵敏度是高台也多,在卧室性能反而不如797,797在卧室性能虽然下降但不是很多,是7管的原因?

楼主:
收音机也有不少,效果在窗口都差不多,在卧室都不如797,不能都不在状态吧,效果刚刚的牡丹944也是如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灵敏度比海燕321和凯歌4b15强是不可能的,797是中短波拼接磁棒,中波部分才多长。用18650电池当心烧功放管

家里以前买过红灯797,不是拼接磁棒,短波是外拖一根软线做天线,相当于拉杆天线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家里以前买过红灯797,不是拼接磁棒,短波是外拖一根软线做天线,相当于拉杆天线吧

短波天线线圈是在磁棒上当然是磁棒天线,拖线等于拉杆天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短波天线线圈是在磁棒上当然是磁棒天线,拖线等于拉杆天线

你能发张红灯797 7管机拼接磁棒的图片来看看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能发张红灯797 7管机拼接磁棒的图片来看看不?

磁棒是黑的不是绿的,绿的是中短波共用磁棒

网友:
797中短波磁棒是共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