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拆下MF18的表头部位?

楼主(2022-03-15):
已拆掉了一颗小螺丝

已拆掉了一颗小螺丝

网友:
找螺丝啦,记得先拍照,

楼主:
已拆了一颗小螺丝

固定磁钢的部分齐根断了

固定磁钢的部分齐根断了

网友:
磁钢两边还有2个螺丝。

网友:
应该表头两侧还有两颗螺丝,
松开后从正面就可以取下表蒙(玻璃罩)
这样就可以从正面看到表头了。

网友:
3个圈的螺丝

网友A:
把表头左右两侧的电木板移开,圆圈所在的两个螺丝下面是两个六角头带内牙的螺丝。
3个螺丝拆下后表头可能会被那一圈橡胶密封圈粘住,用螺丝刀小心撬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表头左右两侧的电木板移开,圆圈所在的两个螺丝下面是两个六角头带内牙的螺丝。
3个螺丝拆下后表头可能 ...

谢谢几位老师的指点,已拆开表头部位了。

真是相当的悲催。

真是相当的悲催。

网友:
这确实悲催

网友:
这表经历了什么?

楼主:
快递暴力造成的,外表包裹的严实,倒是无损。
已用AB胶粘好。

网友:
AB胶不要过多,多了等干燥固化后适当磨去一些。

网友:
这就是所谓的隔山打牛,中内伤了

楼主:
基本修好了。

数值偏小约4%。

数值偏小约4%。

失磁了。

失磁了。

网友:
怎么会差这么多?
这可是1%的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