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是个什么元件?什么作用?用什么代换?

楼主(2022-03-15):
家里的戴森V11吸尘器吸头电机不转,测电阻无穷大,不得不查看检查。

拆下发现从电机空隙中侵入许多宠物毛发,认为因是碳刷接触不良,拆开电机清理后,有电阻了但是电机仍然不转。

看到电机外壳上贴着这个东西,不知道它是不是类似启动电容的用?

我对此类知识连一知半解都没有,故请教大家。

这是什么?什么作用?如何判断是否损坏?如果是坏了用什么可以代换?

谢谢大家!!

网友:
温度开关,温度超过70度会开路。就是说常温下短路是好的,开路是坏的

网友:
温度保护器,如果断路就是坏了

网友:
这玩意就是保护电机,防止过热烧毁的,用电阻挡测量不通就按原型号换一个

网友:
可以直接短接,使用时注意散热,不要长时间工作,间断性工作无影响。

网友A:
戴森都数码电机 怎么可能有刷电机

哦 刷头上的电机

网友:
保温的,凉了就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戴森都数码电机 怎么可能有刷电机

哦 刷头上的电机

吸头上的电机不会也用数码电机吧,见图一。

网友:
估计是这家伙烧了,万用表测量,短路或者换

网友:
短接该器件电机能工作的话,可试试用KSD9700代换。

网友:
温度保险,一次性的,如断路就只能换了。

网友B:
真的没见过呢,哈哈。可能是个温控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的没见过呢,哈哈。可能是个温控器吧。

是温控器,电机外壳温度超过限定值时切断供电。

网友:
温度保险管

网友:
温度保险,电机发热保护。

网友:
温控开关……

网友C:
这都不知道就把电机拆了,左碳刷簧片也没有装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温控器,电机外壳温度超过限定值时切断供电。

嗯嗯,代换即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都不知道就把电机拆了,左碳刷簧片也没有装好

是,不但那个碳刷显然偏了,而且这侧的端盖也没上呢。

不过我估计装上端盖后,轴被固定在中心了,碳刷的位置应该也就正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嗯,代换即可啊

买了,但还没有到货。同时花500元买了一个戴森原装的刷头,也还没有到。

因为每天都要用,为了应急就直接把它短接了。

我家150㎡吸一遍后马上查看,发现电机外壳并没有害怕出现的那么高的温度。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不但那个碳刷显然偏了,而且这侧的端盖也没上呢。

不过我估计装上端盖后,轴被固定在中心了,碳刷 ...

你好像把簧片拆下过,装的时候簧片装到接线片的靠轴一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像把簧片拆下过,装的时候簧片装到接线片的靠轴一面了

没有!只是打开了端盖,因为怀疑碳刷。电机内部包括碳刷一点都没有动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只是打开了端盖,因为怀疑碳刷。电机内部包括碳刷一点都没有动过。

其实稍微偏点也能转,可能影响效率和寿命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只是打开了端盖,因为怀疑碳刷。电机内部包括碳刷一点都没有动过。

装盖板时要用U型工具拨开碳刷,直接硬装可能会使簧片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盖板时要用U型工具拨开碳刷,直接硬装可能会使簧片变形

电机转子就从来没有取出过,所以没有必要用什么U型工具。

已经装好,并且正常使用,并且多日了。除了暂时没有温控,其他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了,但还没有到货。同时花500元买了一个戴森原装的刷头,也还没有到。

因为每天都要用,为了应急就 ...

哈哈,等着用,不怎么发热啊。

网友:
温度保护,估计是电机被头发卡死后发热烧了这个,换个就好

网友:
这就是个温度保险,可以用同温度值的常闭温控开关代换,温控开关的好处是过热后自动断开,温度降下来后自动恢复,不过购买时要考虑到电流值

网友:
这个全称是BRMS-M系列锂电池充电保护器,到1688网搜索下有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