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朋友邦忙看下这是什么问题引起的故障

楼主(2022-03-15):
------邦朋友打理这电子管测试仪。。开机这个130欧的电阻就发烧,发红。请教师傅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谢谢

网友:
全桥应该有二极管击穿!

网友:
跑一下电路,测量与之有关的元件和有否短路等问题

网友:
重点检查电容。

网友:
后面有短路

网友A:
一般都是那几个电解电容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那几个电解电容坏了

几只电解都断开。把管子都拔掉。开机也不行。。故计应是哪撮连线出现短路了。

网友:
维修无非就是测量阻值,线路通断,各点电压。找找看呗

网友:
检查6N9P耦合电容是否漏电?

网友:
测一下这个电阻的阻值是否变大了,或者二极管有击穿损坏

楼主:
谢谢各位。原因找到了。。是上家打理时把线接错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上家接错线,转过来的事。上次那台电子管机器,就是6P1第7脚的线,错接在第2上了。
所以,检修旧机器,极具挑战,首先要意志坚定,不怕挫折,不屈不挠,不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