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22-1收信机故障

楼主(2022-03-15):
一台222-1收信机,每个频段的中高端频率有正常器噪音,收台正常。低端频率噪音很小,几乎不可闻,基本收不到台。请玩过这机有经验的朋友说说这是什么毛病。先谢谢了。

网友:
这机器的中周都是用锡封死的,调中周麻烦。

网友A:
222-1短波收讯机有5个短波段,可接收调幅和等幅信号,中频带宽有四档,电路采用一次变频,二级高放,三级中放,使用了14个电子管。从你描述故障看,很有可能是某个管子重度老化了,毕竟是五十年以上的老机器了。

建议你这样来检查,通电15分钟以上,手摸各管应有微温,灯丝微红点亮。

先排除三级中放部分,方法是悬空波段鼓,用一根长线从后向前依次向栅极注入信号,声音应该是逐渐增大。如果某一级不不正常,可换一个管子试下。

重点检查高放和本振混频四个管子,方法是短路可变电容器,用高阻表测量阴极电阻上的电压,换算出阴极电流,应符合管子参数,否则应予以更换。另外检查一下这四个管子的阴、栅极电阻和偶合、退偶及旁路电容,不过阻容元件出故障的几率很低。

如果仍不行,最好是借助扫频,如果手头没有扫频仪,可以采取间接检查的办法,方法如下:

检查高放。分别在两级高放屏极上接上个1000P左右的高压小电容,用屏蔽线引出信号源,屏蔽线接外壳,信号线经二极管检波后外接功放,对比两级高放增益。

检查本振。本振是6K4五极管,判断是否起振,用高阻电表接入本振阴、栅间,短路振荡连,观察电压变化幅度应在5----10V间,如果变化过小或无变化则应更换。

检查混频。混频管是6U1七极三极管,共用一个阴极,七极部分是混频,三极部分是晶校,打到晶校档,如晶校正常,6U1大体上没问题。

晶校信号也可作为测量中放电路是否正常的信号源,分别打到四个带宽进行检查。注意222-1机器中放是460K。

另外此机功放的两个管子也要检查一下。

顺着这个思路,大体能发现故障点。祝好运。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2-1短波收讯机有5个短波段,可接收调幅和等幅信号,中频带宽有四档,电路采用一次变频,二级高放,三级中 ...

非常感谢!太给力了。

网友:
按楼主的描述,这是典型的低频分波段部分电路故障啊

网友B:
高频段电路收音正常,这说明公共部分电路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频段电路收音正常,这说明公共部分电路正常

对头,公共部分电路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C:
先用新管子替换掉原来的试试看有没有改善,好歹这些管子都不贵。
还有就是短波很多时候就是对应的米波段那些刻度范围内有些电台,其他位置基本收不到电台也不算异常。要确定这个要用高频信号发生器测试才能判断。还有天线要足够长,一两米的软线可能不行。
还有就是老机器了,调谐回路磁性元件老化导致失谐,要严格按照手册逐点逐个波段调试才能恢复正常。
我的339以前也是,有些波段直接收不到,用新的组件替换也没有任何效果,最后只能通过调谐组件逐个波段调试才解决。越是复杂的机器越麻烦,稍微有些老化就明显不正常,比简单的机器要麻烦太多。

网友D:
我玩这些机器的经验一般是:

1.先不要通电.这么多年的机器了,没法说坏了哪里,也不知道上家改了哪里.
2.清理灰尘,是大扫的那种,清理的干干静静的.该擦的擦,该洗的洗,该加油的加油,该调整的调整.这部分主要解决机械问题和外观.

3.对照电路图测量各元件,重点关注电容,关注是否和电路图相符.
4.测试电子管的好坏,对比全新的管子参数,判断老化情况
5.上述检查没问题了,通电,测量关键点的电压,观察整机的表现.

6.测试各级电路的参数,譬如频响,增益,通频带,调谐等等.在这步完成统调.

我的经验就是,老机器大多都失调的,需要从头至尾搭理一遍的.我基本没见过到手都能用的机器,

别信那些卖家说的请名师打理的谎话,他们能弄的出声就不错了.大多回来需要自己细心的来一遍.

这个过程大约好几个月吧,我弄了台红灯711-2,做了至少3个月.现在在弄一台WS430,接近2个月了,才开始测量电路参数.估计至少小半年.

网友E:
“注意222-1机器中放是460K。”
记得222-1中频频率是600KHz。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用新管子替换掉原来的试试看有没有改善,好歹这些管子都不贵。
还有就是短波很多时候就是对应的米波段那 ...

谢谢关注,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玩这些机器的经验一般是:

1.先不要通电.这么多年的机器了,没法说坏了哪里,也不知道上家改了哪里.

谢谢关注,向您学习。WS430好用么,听说声音特别好听?

楼主:
引用 网友E:
“注意222-1机器中放是460K。”
记得222-1中频频率是600KHz。

说明书上中频频率是600KHZ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关注,向您学习。WS430好用么,听说声音特别好听?

我手里这个机器,各波段频率有不同程度跑偏,还尚未统调.

初步来看还行吧,这类机器不是很注重音质的.只发现低躁很小很小的,接上喇叭听不出来低躁.

我家住老小区,家里没接地(就是有个入户接地,接地电阻也很大,上面都是干扰信号),这个影响机器表现.

另外,这个机器,还需要一个上好的天线,没有好天线,也体现不出来优势.

目前3波段,跑偏的比较少,电台密集,但说不上声音有多好.
我那个机器中放通频带放到1的位置(应该是最宽),通频带宽度反而不如2的位置,肯定有故障,要么是中周线圈断,要么是跑偏了,还尚未调试.

等我都调好了再看效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手里这个机器,各波段频率有不同程度跑偏,还尚未统调.

初步来看还行吧,这类机器不是很注重音质的.只 ...

我这台222-1 声音明显比现代收音机和收信机要好听,有胆机那种声音,听着不刺耳。是所有机器都用外置音箱放出的声音进行对比的结果。听到网上有一个老烧几十年听WS430机,觉得比任何一种收音机的音质都要好听。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台222-1 声音明显比现代收音机和收信机要好听,有胆机那种声音,听着不刺耳。是所有机器都用外置音箱 ...

再给你补充一条,

一定要清洗并反复测试波段开关,这个东西可坑人了.我上帖说那个 通频带的问题,今晚测试了下,是波段切换开关接触不良.

这个波段开关我反复清洗过了,用电子线路清洗剂,煤油,还用细砂纸擦过.还是有2组接触不良,眼看着触点碰上了,用表测试就是不通.

所以说,这个不只要清洗,还要反复测试.这个亏我吃过不是一次了,这次又掉进去了.

另外一个坑就是电位器或继电器,这玩意也是个死坑,煤油清洗,然后加点硅油大多数能好.

总结下玩机四坑,电容,波段开关,电位器,继电器. 这些都是吃过不少亏了.

网友:
在家里收听广播一般实在是用不了这么大输出功率,将功放管帘栅极串接100Ω电阻接在功放管屏极,使6P1成改三使用,输出功率适当,音量控制也会有较好的控制体验,效果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WS430收讯机的声音的确好听,最近想听了,准备去淘一台修好后重温40年前感受

和222-1机声音对比过没?网上说它性能比222-1稍差点

网友:
话说222-1,听君一席谈,胜读十年书

网友G:
检查本振管6K4外围小电容几十P的那种。更换本振管6K4就是唯一的黄铜屏蔽管座!这个管子容易老化给换后效果立竿见影!维修过本振会对整机分布产生影响,需要对各个波对覆盖进行调整以校准刻度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222-1短波收讯机有5个短波段,可接收调幅和等幅信号,中频带宽有四档,电路采用一次变频,二级高放,三级中 ...

有一点错误!6U1是单独的混频管不错,不过它的三极管部分可不是晶校电路,是晶体定频接收,在底板上有这个开关!晶校电路是一个6K4配合500K晶体震荡,产生多次谐波。配合拍频震荡在刻度盘上面每500KH有一个哑点进行刻度校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对头,公共部分电路应该是正常的。

根据你的描述公共部分绝对不正常!你说的每个频段低端不正常,高端正常,典型的本振低段不起震!和高放无关!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我玩这些机器的经验一般是:

1.先不要通电.这么多年的机器了,没法说坏了哪里,也不知道上家改了哪里.

没你说的那么费劲吧?如果没有足够的设备越折腾里报废越近!!!!

楼主:
引用 网友G:
检查本振管6K4外围小电容几十P的那种。更换本振管6K4就是唯一的黄铜屏蔽管座!这个管子容易老化给换后效果 ...

多谢,找时间看看。检测6U1混 频管工作电压时发现个问题,资料上讲6U1第一脚对地电压为34V,测试时发现该脚电压从频率中端开始电压由34V慢慢上升,到每个波段的最低端时变成了38V,同时背噪慢慢变小,直到消失。不知何故?

楼主:
引用 网友G:
根据你的描述公共部分绝对不正常!你说的每个频段低端不正常,高端正常,典型的本振低段不起震!和高放无 ...

我也怀疑是低端本振很弱,因为很强的台还可以听到一点小声音。可能是低端接近停振状态 吧。几个6K4都 是新管子,应该没问题。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多谢,找时间看看。检测6U1混 频管工作电压时发现个问题,资料上讲6U1第一脚对地电压为34V,测试时发现该 ...

应该还是本振问题,本振强度直接影响该机的灵敏度!
222-1主要任务是报务接收,430是广播中转不是一个玩意!222-1中频变压器,带宽选择开关要谨慎拆卸!对整机中频特性影响巨大!222-1波段开关是经过镀银处理的,严禁用砂纸打磨!!而且整机调试点巨多设备条件有限的不要乱调!不然越搞越坏!222-1的随机说明书有详细维护调试知料,详细阅读以后在考虑哪里可以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应该还是本振问题,本振强度直接影响该机的灵敏度!
222-1主要任务是报务接收,430是广播中转不是一个玩 ...

这个指导思想很正确,我重点也怀疑本振,不知具体故障在哪里所以就换换管子,其他的不敢动。刚看了本振单元,那些电容都不好测试也不发了动呀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也怀疑是低端本振很弱,因为很强的台还可以听到一点小声音。可能是低端接近停振状态 吧。几个6K4都 是 ...

重点检查C90和C117.感觉C117的可能比较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没你说的那么费劲吧?如果没有足够的设备越折腾里报废越近!!!!

是的,没设备的话玩这个级别的机器,基本是玩报废.
那个中周的通频带,没设备没法调,统调也是.

既然都玩这么高档的机器了,设备总不能吝啬吧,要不就是睁眼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重点检查C90和C117.感觉C117的可能比较大!

C117由标注的200P变为465P了,可找不到云母电容换呀,电视机主板上有云母电容么?一些猪干色的小电容上面没电容类型标志,不懂是不是云母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G:
应该还是本振问题,本振强度直接影响该机的灵敏度!
222-1主要任务是报务接收,430是广播中转不是一个玩 ...

是的,波段开关最好不要打磨

1.镀银的更不能打磨,砂纸粗了就把镀银层磨掉了.
2.砂纸上掉下来的砂会嵌在触点上,造成触点更快的损坏.

因此如果实在要磨下,最好用刀片刮,或者用油光锉,或者用更细的砂纸,然后用煤油清洗.

我更喜欢用细砂纸,1000或2000目,这个目数相当于一块粗布了,相当于擦的效果,可以磨镀银.

砂纸比刀片或锉刀好用,因为比较随型,能更适合圆触点.

波段开关在清洗调整后,钢珠和限位的部分加润滑脂适量,触点部分调整好后加硅油适量.那个开关那叫一个顺滑,手感相当直接.开始段直接的阻力,但刚拧过某个点,直接吸入到下一档位的感觉.相当清晰,没拖泥带水的感觉.

楼主:
感谢各位帮助,已经查明本振管子供电电压滤波电容C251 容量没了,此电容是0.1UF400V的云母电容,用一个0.2UF的电容替代,各波段基本正常。试机效果非常好,信号 正常的台大多数像听中波一样,音质很好,底躁很低比上世纪的机王 Icom9000 还低,音量只放五分之一位置,收到台会吓一跳,音质也要比9000要好听。哈,爱上了这机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没设备的话玩这个级别的机器,基本是玩报废.
那个中周的通频带,没设备没法调,统调也是.

真是忏愧呀,手头最精准的就是台百元的频率计,10M基准用71ECW接收模式校准的。精度尚可。扫频当时也没有配置。频谱加干扰源太奢侈了整不起。有个90年代的ST10小示波器当毫伏表用,还有个绿杨的40兆信号源!2014年买的UT58D数字表和一步杂牌47型指针表!基本全部家当了。给74年的222-1-C做过大概的统调,该机2007年底在大连老于那里买的旧机器,当时真不贵主机加电缆650元,抚顺老许处购买电源165。2016年进行了一次大概的统调效果不错!后直接床底吃灰!17年在滨州老铁那淘来一套中频变压器。天线衰减器一直没淘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