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机(煲机)半年直热管47H的声音变化

楼主(2022-03-16):
听机(煲机)半年直热管47H的声音变化

我以前是从来不信所谓“煲机”神话的。但自己安装的直热式功放管47H这半年的音色变化,使我震惊了。有哪些变化呢?

一、

47H是47号管的分支,灯丝5.5—6.3V,其特性与42号旁热式电子管差不多,负载7000,屏压和帘栅在+250V,栅负压在-16.5V左右,输出功率大于3w。本人使用它,本义将父亲留下的老管子做成小功放,留着做个纪念。因为单个保存个管子,担心被后人扔掉。老头我今年已经七旬了。总想给后人留下一个,太爷爷玩过、爷爷玩过、父亲也玩过的东西。这就是做这个小胆机的初心。

二、
为了实验直热管功放管的音色有什么好?直热管直接点燃灯丝,加热发射电子、旁热管间接加热阴极发射电子;从物理角度看,对电子在真空中的运动没有本质的区别。所以我从来不信直热管做功放管有什么好处,有的只有增加交流声底噪的好处。

三、
这台小机子听了半年多了。发生了如下变化:

第一个变化是,原来交流声底噪(即使用直热式交流点灯带来的)靠调整灯丝平衡中心点抑制交流声,逐渐降低,现在已经近乎听不见了,插上同类旁热式42管对比,42号是耳朵贴90分贝音箱无可闻,47H是微可闻。这说明47号听了半年后,可能灯丝电阻有变化,使得平衡抑制交流声达到了最佳状态。

第二个变化是,中音女生声色的变化,原来声色与42没有什么区别,而现在女声的细腻、柔美、鲜活压倒一切,有了百听不厌的感觉。这不是6P1和6P14小胆机的味。

四、
简单的结论和信心。
由于以前不相信所谓“煲机”说、不相信功率管直热管的一些说法,所以从12岁玩机子到今天70岁,已经58年了,从没有兴起做2A3或300B的念头,其根本原因是不相信交流点灯能够抑制住交流底噪、也不相信直热管输出特有音色。现在信了。

我想在这里说的是,不要迷信什么小300B,直热管就是直热管。老老实实的做2A3或300B。这可以使“投资”更合理化。做速射管、五极管单臂或推挽,无论你换多少回电路、换多少种管子,本质还是一样。

换直热式功率管(交流点灯),无论是4P1还是过去的老管,无论是2A3还是300B,都是值得试一试的。

准备做2A3。

网友:
個人覺得煲機是有用的,其原因是因為膽在熱脹冷縮中失去了裝備時的應力,性能接近設計參數了

网友:
管子开始老化,参数变了

网友:
不是我喷,耳朵能当仪器吗?功放好坏,麻烦用失真,频响等讲解,否者一切都是虚的。我还是赞同楼上的话,管子老化,工作点变了吧。

网友:
另外如果要降低直热管交流底噪,可以用直流供电,但是似乎很多人不喜欢那个声音

网友:
支持搞2A3

楼主:
谢谢鼓励。做2A3试试.

网友:
一切音响设备用指标说话,那音响岂不是早发展到尽头了?主观感受是评价功放好坏的重要因素,唯数据论不可取。

网友:
现代音源的输出SNR随随便便就80dB,音频段频响平直。为什么不同设备在播放同一文件的时候还会有不同的表现呢?

网友A:
这半年逛坛子,接触了一些很独到的见解:直热管的灯丝就像弦,在回放出的声波的激励下会发生受迫振动,从而为音乐添加泛音。这算是麦克风效应的另类副作用。不知这是不是所谓直热味的来源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半年逛坛子,接触了一些很独到的见解:直热管的灯丝就像弦,在回放出的声波的激励下会发生受迫振动,从而 ...

这个说法无说服力。

网友:
新电子管80--100小时后声音才能打开,所以你的感觉是对的。。。

网友B:
这事相对来说好办.

先把这个机器的一些参数记下来,譬如各点的电压,电流,电阻的值,电容值,频响,失真等记录好,找个地方放着,平时别看.

等煲了半年,再重新测试一次,比较一下,看看有那些变化.再试着把参数调整到原来的状态.

我估计应该就明白咋回事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事相对来说好办.

先把这个机器的一些参数记下来,譬如各点的电压,电流,电阻的值,电容值,频响,失真等记 ...

这方法很有意思。大家都说煲机是越来越好听,没听说过越来越难听的。那么同样料同样电路同样布局的两套机,A不动,B煲得烂熟,测得一系列工作点数据。之后搬出A套,尽量把工作点调得和B套相同,两者声音是否会有优劣高下之分呢?换句话说,时间是不是决定性的因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方法很有意思。大家都说煲机是越来越好听,没听说过越来越难听的。那么同样料同样电路同样布局的两套 ...

我觉着我想说的可能是这个意思:

1.首先,现存的各种电学,电声理论是正确的,各种仪器设备测试出来的参数也是准确的,否则这功放做出来能响就没道理了.
2.现存的理论能不能解释所有电学问题呢?显然是不能,科学是有疆界的,受限于理论,受限于仪器等等吧.科学远未发展到能解释所有问题的程度.

所以有时候我们更换了一个电容,换了某几个电阻,就感觉声音好听了,这个事我认为是真的,但是前提是先用仪器调整到和更换前尽量一致的状态.

譬如更换了发烧电容,那么工作点变化了,相位变化了,声音就有些改变,但能否说明这个电容更好呢? 用另外一个普通电容调整到这个工作点,是不是也有相同的效果呢?显然这个时候先用仪器说话,如果仪器测试下来参数前后一致,那么可以考虑这里面的所谓玄学问题,当然也未必就能下结论就是这个发烧电容更好,这个时候大可以找几个人盲听,如果在不知那个电容的情况下能听出来区别,那么可以认为这个发烧电容就是好.

当然有很多人不信仪器,信自己的耳朵.这个我觉着无可厚非,因为音响做出来就是听的,自己听着好就行了.千人千面,无法统一.
但这里面,有多少心理因素,多少是一时的喜好偏差,还有多少是利益的问题等等恐怕就更加复杂了,相比于仪器设备来说更不好下结论吧.

与其在一个偏差更大的范围内评价某款机器,不如先用数据说话,数据说不清楚的再考虑别的因素.

当然煲机这个事,声音更好,也不是完全没有理论依据,电子管工作一定时间后会更稳定,喇叭不用说了,工作一段时间后声音肯定更好听,这个都是有理论依据的.

总结一句话,这里面就是一个不太靠谱,另一个十分不靠谱的问题.相比来说,还是选那个不太靠谱的吧.

网友C:
学习了,很受启发。

也准备上直热管,2A3,300B。

等老师的制作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很受启发。

也准备上直热管,2A3,300B。

共同努力。初步打算6SN7SRPP激励,以得到近似五极管的推力和更好的线性放大。采用2A3输出,一是认为2A3的功率单端就够用了。因为使用6V6推挽和6P3推挽都是大于10W的,在居民楼中住,不敢开大声。一开大,就有人敲暖气管子以示抗议。所以有个3W*2的功率已经够用了。二是2A3价格也便宜些。喇叭音箱必须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