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路选择的难题

楼主(2022-03-16):
各位大佬好
我有一个12V 2A的负载和一块需要12V电压提供才能亮的OLED屏
因为12V 2A负载工作时电压不稳,所以特地设计了两个12V电路给负载和屏幕分别供电
最近准备转成tft的彩屏,所以12V的电路只需要一个
但新的问题随之而来,给屏幕 供电的12V平时还兼职 ,被LDO降压到5V给传感器等工作,降压到的5V有时也需要再降压到3.3V给一些芯片工作
于是我想着,能不能用负载的12V电路来做这些工作
但是害怕负载工作时会出现电压不稳定影响到LDO输出的5V导致传感器工作异常?
如果是这样就需要再设计一个电池升压到5V的电路。
不知道各位大佬有什么好的意见。
因为是使用电池低功耗的东西,附上我的电压结构

网友:
升压到12V再降压到5V显然不怎么合理,不仅可能干扰,至少能源浪费了。应该再用一个升压5V的升压板解决这路的供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