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名的电子管收音机机芯,求图纸

楼主(2022-03-16):
偶淘得一个电子管收音机机芯,不知型号,没有图纸,管子分别为6A2  6K4  6N2  6J1  6P1  6Z4 ,求助各位朋友这是什么型号的收音机里的机芯,求助图纸一份谢谢

网友:
在坛里看过一个帖子,好像印象中6J1是单独前置放大电唱机的。

网友A:
餐考红灯711----2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餐考红灯711----2的吧。

这应该是七十年代的机器,多了一只6J1,看看是做什么用的,其他就和普通五灯机没有多少区别了。

网友:
6J1位置恐怕是6H2吧

网友C:
    这个机器用的是小体积的碳膜绿袍与红袍金属膜电阻,金属膜纸介电容,可见它是电子管收音机的后期产品比红灯711出品的还要晚。这个电路图不大好找,如果找不到自己测绘一下,确定是6J1吗?好像应该是6H2。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应该是七十年代的机器,多了一只6J1,看看是做什么用的,其他就和普通五灯机没有多少区别了。

6J1是不是检波呢?代替二极管2AP9?

网友:
引用 网友D:
6J1是不是检波呢?代替二极管2AP9?

应该是,6JI是给电子管电视机配套的,库存量大,用这个做检波可以降低成本,那时2AP17还挺贵。

网友E:
借鉴一下这个图吧,机器未必是这个牌子的。
梅花牌785-E型电子管七管机(6J1).png

在2020年的时候,已经整理过这个图纸。
请教长征六灯落地收音机电子管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E:
借鉴一下这个图吧,机器未必是这个牌子的。

就是这种用途,海洋大侠了不起,找到这张图,赞一个http://www.crystalradio.cn/data/ ...

网友:
恭喜。终于有坛友找到了这个电路图了。

网友:
用万用表蜂鸣档位把图纸跑出来就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用的是小体积的碳膜绿袍与红袍金属膜电阻,金属膜纸介电容,可见它是电子管收音机的后期产品比 ...

是6J1,我拔下来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有使用2AP16作检波

没用2AP16检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