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开关电路三个引脚肖特基二极管的参数

楼主(2022-03-16):
大神们,求开关电路三个引脚肖特基二极管的参数,液晶电视电源电路的肖特基二极管阻值0.2,百度一下,找不到参数,求大神们正反向阻值

补充内容 (2022-3-17 14:19):
是MBR10200CTP

补充内容 (2022-3-17 14:21):
开始看成M  8  R10200CTP,百度不到

网友:
老师傅不懂电子?二极管好像一般不用阻值表示。

网友A:
0.2是什么档测的?既然是二极管,数字表二极管档测反向应该是无穷大,液晶不过几十瓦功率,随便找两只两腿的肖特基替换下

网友:
大神们(神仙们)你们应该在楼主给岀的数据摆岀神坛拿到数据吧!神仙们帮帮忙!

网友B:
我猜应该是开关电源低压部分的双二极管,TO220封装,中间是二极管共用极(一般接地)。查双二极管就找到了。

网友:
那导通压降,不是阻值。你就是多只并联还是这个数值。

网友C:
ATX电源中,有整流二极管对管,负极接在一起,另两个正极,共三个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猜应该是开关电源低压部分的双二极管,TO220封装,中间是二极管共用极(一般接地)。查双二极管就找到了 ...

对,就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0.2是什么档测的?既然是二极管,数字表二极管档测反向应该是无穷大,液晶不过几十瓦功率,随便找两只两腿 ...

数字表二极管档测反向应该是0.8,正向0.2二极管档报警响,感觉不正常

楼主:
本人83年初中毕业就开始学电子技术,07年开始卖手机,修家电不干了,现在生意不好,带着老花镜没有事练练,什么都修,什么都不精通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字表二极管档测反向应该是0.8,正向0.2二极管档报警响,感觉不正常

买几个电流尽量大的双二极管,直接换上即可,实在找不到,找两个大电流的肖特基二极管按上面原理图也应该能用,但不知道你的机器直流负载多少,尽量大电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ATX电源中,有整流二极管对管,负极接在一起,另两个正极,共三个脚

对,很早很早就知道了,但是一般开关电路简单,没有坏过,液晶电路上复杂才研究他

网友:
型号也没有,怎么判断是肖特基二极管?如果是超快恢复二极管呢。这样的二极管还分共阳极和共阴极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字表二极管档测反向应该是0.8,正向0.2二极管档报警响,感觉不正常

确定你用的是二极管档而不是蜂鸣档?在路测量还是取下来测量?如果取下来测的,不论是蜂鸣档还是二极管档,这阻值肯定不正常。代换下试试吧。还有测下滤波电容有没有坏。要是手头实在找不到肖特基或其他的快恢复二极管,也可以用两只场效应管代用,利用场管体二极管整流,不过要注意的是要短接栅漏极(n沟道增强型场效应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