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脑开机不认机械硬盘

楼主(2022-03-16):
我的电脑win10系统,有1个固态硬盘和2个机械硬盘,开机不认机械硬盘,多次重启后才能认出。有遇到这个故障的朋友吗?怎么解决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硬盘拿过去试试?

换一台电脑试一试就知道问题的原因了!

网友:
电源有很大的嫌疑,12V呆在能力不足,机械硬盘启动时的大电流供不上

网友:
电源供电是最大的问题   先查电源

网友A:
估计硬盘要坏了,赶快备份吧。我以前的硬盘就出现过这种故障,没多久就彻底完蛋了。好多的资料都没有了

网友B:
遇到过线芯断,外观看不出来,时好时坏,更换后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硬盘要坏了,赶快备份吧。我以前的硬盘就出现过这种故障,没多久就彻底完蛋了。好多的资料都没有了

硬盘是全新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遇到过线芯断,外观看不出来,时好时坏,更换后正常。

谢谢,我换下试试

网友:
进cmos看看,如果还是看不到,就用替换法,sata线、硬盘供电插头、硬盘,还有插主板哪个sata口

如果能看到,但是引导系统问题,也许是几个硬盘的引导次序问题,一般都是把固态设为第一

网友:
一般都是sata线接触不良的问题,换根好线问题就解决。

网友:
HD Tune

HD Tune

建议下载一个 HD Tune pro ,测试一下硬盘。

网友:
我用win10早期版本时候有过这个问题,当时好像看到网上有文章说是兼容性问题,后来版本升级后没有再遇见过。再后来电脑就只安装固态硬盘了,盘没有空间了就用硬盘盒插上机械硬盘拷出来。

网友:
有多余的硬盘接口换一下试试。

网友:
BIOS里有一项,好像叫硬盘检测延时,道理好像是机械盘上电较慢,检测需要延时,可以试着找一找。希望有帮助。不行的话可以考虑加一块PCIE转SATA卡

网友:
我电脑也有这种情况,后来发现是供电不足,换个供电口试试,还有硬盘线接触不好也有可能。

网友:
多种可能
ATX电源里是否有12V电压上的电容怀孕造成这个电压供电不稳,或者硬盘数据线、电源线接触不良,也有可能是翻新盘有什么隐性问题

网友:
替换法试一下,先试一下把数据线换掉,再看一下,电源是否足功率,

网友:
一般都是sata线接触不良的问题,重新拔下再插上高几次就好了,我前面就碰到这样问题。只认C盘其他都不认

网友:
我那个老电脑有过硬盘电源接口问题,让不到

楼主:
感谢各位   试了不行啊

网友:
我也有这种情况,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   试了不行啊

拔插后不行,换个其他的接口试试。。

网友:
硬盘数据线、电源线,重新检查下,一般可能是数据线有问题。可以用代换法。另外,有可能是系统有问题了。

楼主:
系统都重新安装好几个了!没有效果

楼主:
换了几个数据线,正在尝试

网友:
最好说明一下你的电脑硬件配置和电源的功率,否则大家都是只能够凭猜测来回答。可能的话说明一下你是安装的哪种系统,如果是ghost系统问题会比较多。

楼主:
技嘉 Z270-HD3P 台式电脑

操作系统        Windows 10 专业版 64位

主显卡        独立显卡(对游戏和电影支持较好)

IE浏览器        版本号  11.0

基本硬件展示

处理器        英特尔 Core i5-7600K @ 3.80GHz 四核

主板        技嘉 Z270-HD3P-CF

内存        16 GB ( 2133MHz )

主硬盘         NVMe Samsung SSD 960 ( 250 GB )

主显卡        Nvidia GeForce GTX 1060 6GB ( 6 GB / 索泰 )

电源:Nexus RX-8500

网友:
引用 楼主:
技嘉 Z270-HD3P 台式电脑

操作系统        Windows 10 专业版 64位

      配置尚可,思科850W精品电源不可能电源功率不够。机械盘不知用了多长时间的?M.2固态盘不好吗?我的机械盘在睡觉,那震动声晚上吵人。买m.2盘2TB就算是TLC颗粒的差盘500次x2000G=1000000G次。1000000/200G每天=5000天可用,10几年啊。每天写入200G啊。机械盘做移动盘来存储用。

网友C:
电源没有问题的话,就是盘有问题了。赶紧的备份数据,换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没有问题的话,就是盘有问题了。赶紧的备份数据,换盘吧。

全新硬盘

新买的,就为了验证硬盘是否正常

楼主:
只要重启就能认出机械硬盘。神奇了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