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大功率IGBT的额定电流。

楼主(2022-03-16):
这种大功率IGBT好多都是两个或三个管子封到一起,G极连在一起。如下图,我一直没搞清楚这个额定电流是指三个三个加起来1200A,还是没一个都是2400A?

网友:
这个是模块工作电流,应该是是三个IBGT总电流。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一个管子的电压电流,可能是一个脉冲的参数,属于极限参数。

网友:
最大电流的本质其实就是功耗和散热条件,
原因就是功耗散不去导致局部过温熔断。例如25C下电流100A,但如果在-80C下,电流可以达到150A都有可能。
因此封装和散热条件决定了最大电流,而3个管子是在同一个封装内。因此这个电流应该就是3个合计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