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块DT-830B数字表所用的芯片是牛屎芯片

楼主(2022-03-17):
我有块N年前买的DT-830B数字表是牛屎芯片,当测试测量一块电瓶时,直流电压为0.50v,好的数字表830B,测量直流电压显示为9.15v
测量220交流电,(750V档位)显示电压为12V,好的数字表830B测量显示为223V
请求仪表大师们,是不是牛屎7106坏掉了?谢谢大师们指导

网友:
赶紧丢了,因为就算你现在修理好了,你什么时候精度没有了,220v测量电压极低,到那个时候也许要出大事的

网友A:
测电阻正常的话,牛屎芯是好的

网友B:
测电阻正常说明芯片与显示部分没坏,交直流显示偏低,故障明显在分压公用电路部分,先不动交流部分,中点检查分压器。首先定位在电压最低档,输入标准电压一步步走电路。

网友C:
特意查了下电路(http ://circuit.eeworld.com.cn/view/2225),
应该是电压分压取样电路的问题,尤其建议看下是不是二极管D(1N4004)被击穿或C6电容老化了。

楼主:
电阻档(全部档位)都能正常测量

网友D:
全部电阻档正常,那么分压电阻本身应该没有问题,主芯片也应该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特意查了下电路(http ://circuit.eeworld.com.cn/view/2225),
应该是电压分压取样电路的问题,尤其建议 ...

谢谢大师指教,非常感谢你的技术解答,辛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电阻正常说明芯片与显示部分没坏,交直流显示偏低,故障明显在分压公用电路部分,先不动交流部分,中点检 ...

谢谢大师指教,非常感谢你的技术解答,辛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全部电阻档正常,那么分压电阻本身应该没有问题,主芯片也应该没有问题的。

谢谢大师指教,非常感谢你的技术解答,辛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电阻正常的话,牛屎芯是好的

谢谢大师指教,非常感谢你的技术解答,辛苦了!

网友E:
我一个硬芯也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一个硬芯也这样

我到现在还没修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特意查了下电路(http ://circuit.eeworld.com.cn/view/2225),
应该是电压分压取样电路的问题,尤其建议 ...

大师你好,我测量了一下,基准电压(第36脚对第35脚)为1.824v,是正常的吗(正常的应该200mv)?是不是7106芯片坏掉了?谢谢

楼主:
终于找到故障了
谢谢这位大哥的帖子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786128-1-1.html数字表芯片(牛屎ICL7106)更换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一个硬芯也这样

嗯,找到故障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师你好,我测量了一下,基准电压(第36脚对第35脚)为1.824v,是正常的吗(正常的应该200mv)?是不是71 ...

这几天没上来,回贴晚啦。
刚查了一下7106芯片的资料 ( https: //pdf1.alldatasheet.com/datasheet-pdf/view/454239/UTC/7106.html )

可看到其典型工作状态下的 Vref 应该是100mV左右才是对的:

现在你测得Vref=1.82V,说明其参考电压的回路应该是停振了:

从资料的典型应用电路,结合你实际电表的电路板,我们可这样来排查故障:
1. 首先看下Pin33与Pin34脚之间的电容Cref (0.1uF) 有没有虚焊或老化破损。
2. 如果Cref没问题,那估计是7106内部的Ref振荡回路出问题不起振了,根据上图可适当在Pin33和Pin34对地各加一个小的协振电容(Stray C 如101pF),
看看是否能否起振救活(用示波器看,或测 Vref 降下来了)。
3. 如果还是没有脉搏心跳,那就只能宣告7106默哀善终了。(不过其内部ADC回路是好的,电阻属直流分压取样,所以未受大影响可正常显示)

授人与鱼不如授人与渔,所以口水多多,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几天没上来,回贴晚啦。
刚查了一下7106芯片的资料 ( https: //pdf1.alldatasheet.com/datash ...

谢谢大师辛苦了,我试一下,弄好弄不好再回复你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几天没上来,回贴晚啦。
刚查了一下7106芯片的资料 ( https: //pdf1.alldatasheet.com/datash ...

大师,还是不行,照着你的所有方法都试了个遍,35脚与36脚之间的电压,依然不变,还是1.824V,看来还得换芯片试用了,我的货还在路上呢!总归很感谢你了大师,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