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生H501的电池到了3.6V以下就自动关机,连换几块电池都是这样

楼主(2022-03-17):
德生H501的电池到了3.6V以下就自动关机,连换几块电池都是这样。电池剩余电量还有不少,放在别的收音机还可以正常收听。H501是不是能调节多低电压自动关机?记的990好象有这个功能。

网友:
我认为,这个功能不太好。

收音机应该低电时,声音难听,失真,不至于关机。

网友:
让老夫干活,得先让老夫吃饱.

饿肚子干活的不行.

网友A:
我的德生PL-230有个功能设置键,可以选择1.5V或1.2v充电电池。您可以找一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德生PL-230有个功能设置键,可以选择1.5V或1.2v充电电池。您可以找一找。

H501没有,只能使用18650电池。

网友B:
若设置为3V-3.2V,就好了,3.7V估计还有一半的容量没释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若设置为3V-3.2V,就好了,3.7V估计还有一半的容量没释放

如若到3.2V,18650电池就过度放电了,长期对电池寿命伤害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若到3.2V,18650电池就过度放电了,长期对电池寿命伤害很大。

不低于2.75V,不会有伤害!测试电池容量的充电器,设置的停止放电的电压是2.75V

网友:
已经放床底了,这机子电池就是这样,还有那个转两公分才能换台的设计,实在是没心情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若到3.2V,18650电池就过度放电了,长期对电池寿命伤害很大。

不会的,带保护板的都是降到2.8V才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