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电子管话筒更换电子管的电路问题

楼主(2022-03-17):
各位老师好:

我最近正在研究一款电子管话筒,型号是sE Electronics Z5600A II。话筒本身的声音不错,只是我动手心强,所以先后换掉了话筒中很多的元器件,但是基本都是按照原来的元件参数进行的替换,换上了外观更漂亮或品牌更可靠的元件。

最近和一位外国朋友聊天,他提到12AX7/Ecc83并不适合作为电子管话筒的首选电子管,正好手头也有品质不错的12AT7和12AU7,可以在不更换引脚位置的情况下进行替换,但由于更换了电子管,想必工作点等参数也需要跟随调整,因此想请教各位老师,应该如何进行调整。

如下是该电子管话筒的电路图:

感谢各位老师的无私帮助!

网友:
原来的参数,外观换了有啥用,外筒外壳一盖都看不见,纯粹瞎折腾

网友:
话筒起码用低电压微型管字吧?换不好适得其反

网友:
别折腾了!这是创造故障在修好的弯路!

网友:
1996年第二卷《广播电视与制作》上有一款C12VR电子管话筒介绍,
该话筒使用电子管为6072,下面是6072参数(与12AY7低电平放大管相同,放大系数44、屏极内阻25K、互导1.75mA/V),可供换管参考:

网友:
先明确总体增益和信噪比需求,要不然就会闹出u7换x7的笑话

网友:
我个人觉得,在一般情况下,耳朵听不出那百分之几的失真,而且分不出元件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