崭新电子管测试仪

楼主(2022-03-17):
翻仓库找出来古董,电子管测试仪。应该是买回来压根没拆箱。发出来给大家回忆回忆,虽然年近半百见过电子管,但是没有玩过。请老师顺便指点下这个用处。

网友A:
恭喜楼主
能否帮忙找个上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楼主
能否帮忙找个上盖。

不好意思,测试仪只有这个一个吧。
古董级示波器和晶体管测试仪,毫伏表看到好几个

网友B:
楼主有扫描仪可以把文档扫一份发上来,现在东西稀缺,文档更是难见到,扫一套功德无量。

网友:
全新的很少见,收藏品

网友:
也有台这样的,另有一套木质的附件箱(里面是转换座、插针、连接线缆、橡皮锤)。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测试仪只有这个一个吧。
古董级示波器和晶体管测试仪,毫伏表看到好几个

高频毫伏表有吗?要的话,我可以购买一台.

另外这个电子管测试仪是个好东西,关键是最关键的按个卡还在.这个仪器我没有,但我关注过一段时间.

我理解的,那个卡就是指导那个跳线盘如何跳线的,而如何跳线就是关乎到电子管管脚的功能的.因此不同的电子管型号配不同的卡,根据卡跳线,来配合管座上每个针脚的定义,

可以测定电子管的屏流等参数,从而可以测试出电子管的好坏,性能.

我觉着,那个跳线盘,可以考虑成波段开关的原理差不多.

这个设备在现在看来,是落伍了.我是用晶体管测试仪来测试的电子管,也是能用的,就是灯丝要单独供电.晶体管测试仪还有屏幕,可以直接显示曲线,精度也高,很方便.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扫描仪可以把文档扫一份发上来,现在东西稀缺,文档更是难见到,扫一套功德无量。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1833218

网友:
附件箱找不到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 ...

好建议,有空我来手机扫面上传共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频毫伏表有吗?要的话,我可以购买一台.

这些只能自己拿着玩,不能交易,是固定资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频毫伏表有吗?要的话,我可以购买一台.

我有个电子管毫伏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