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苹果充电器,只要往电脑连的插座上插一下,鼠标键盘就失灵

楼主(2022-03-17):
     山寨苹果充电器,只要往电脑连的插座上插一下,鼠标键盘就失灵。充电器嗞一下,正常给手机充电。但是鼠标和键盘就失灵了。
     请问,是山寨充电器的问题?还是电脑电源的问题?还是鼠标键盘的问题?(都是usb接口的鼠标和键盘) 。必须要把鼠标和键盘重新抽插一下,才正常。

网友A:
你电脑电源应该也一般。充电器是祸害。不要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山寨的充电器emi不合格

emi是什么呢? 滤波什么的吗。我记得以前有个人的电瓶车充电器不知道是坏了还是不合格,反正我数字表直流当测得他插电瓶车充电器的插座的电压是1000v...我说,你充电器坏了,他不信,结果他隔壁的隔壁的我的办公室的节能灯爆了,我的手机充电器也挂了一个。然后他的电瓶车电瓶烧了。笑死我了。是高频干扰吧?

网友C:
其他不知道,但是辐射肯定超了。
鼠标键盘长长的线,就成天线了

网友D:
以看看介绍开关稳压电源的丛书,看待前端的EMI-RFI电路,不以为然
因为过去生活中很多电子产品都把这些小电路省略了,过去也确实感觉不到什么影响

但如今精细化的设备越来越多,越来越怕这种干扰,才想到这种东西一定要严格规范和加强
这也说明我们小百姓(曾经)实际上和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近期才拉近

网友:
这是小型EMP的感觉了

网友D:
EMI-RFI
电磁干扰抑制和射频干扰抑制

高频开关电路容易产生干扰
而劣质充电器,包括电动车上的劣质充电器,省略了这两种干扰抑制电路
容易产生干扰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只不过所产生的电磁干扰和射频干扰
是否刚好落在你自己或和你共线的(照明线路以天线方式接收传播或仅起传播方式))邻居设备敏感频段上!如果运气好,落在别处,影响就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EMI-RFI
电磁干扰抑制和射频干扰抑制

邻居她的吃灰(快速)充电器也一样的

网友:
看评论 也是学到很多

网友:
我是领教了电源谐波的威力,修3相焊机开始整流块压敏爆了,去掉压敏继续试焊,结果新装的电表箱起火烧得连箱子都没剩,这焊机放几个月了还没敢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电脑电源应该也一般。充电器是祸害。不要用。

也就是说电脑电源抗干扰能力不行,质量不行,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他不知道,但是辐射肯定超了。
鼠标键盘长长的线,就成天线了

没明白,能详细说说吗 你说的意思是,鼠标和键盘的线,没有做屏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看看介绍开关稳压电源的丛书,看待前端的EMI-RFI电路,不以为然
因为过去生活中很多电子产品都把这些小 ...

以前差距很远,现在2022年才拉近?还是说很多开关电源的设计都不符合要求,高频干扰太大?

楼主:
直接说就是:偷工减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