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通用耳放平台

楼主(2022-03-17):
这个平台年前就开始规划,有一搭没一搭做到现在,终于是有了个雏形。
用分体电源,输出如下:
四组1.5A独立灯丝,6.3V\12.6V,更高电压可以串联实现;
高压用有源滤波,220V 150mA\280V 150mA二档可微调,另有一组独立的330V 50mA可单独供电压放大级;
60V一路,以供固定偏置使用。
电源部分目前完成度比较低,元件取值没有最终敲定,pcb也没画好,故介绍得简略些。之后补上电路图与照片。

主机部分用的是“挖孔”设计,顶板上三个大方槽,从前到后对应电压放大、功率放大、输出牛。这三部分安装在单独的铝板上,再嵌入方槽中,均可更换。
机箱内各模块尽量使用PCB设计,弹簧端子馈电,方便更换。

分体电源经由电缆送来的几路直流电,先接到T形配电板上,再分送给各模块。T形配电板安装在主机机箱的尾部,输出牛下方。
输入有XLR\RCA二种,输出有音箱接线柱、四芯平衡、6.35单端三种,后二者给耳机使用。全部的信号输入输出接口(音箱接线柱除外),以及音量电位器、选择开关,均安排在前脸上。

准备先尝试6N11+4P1S三接推挽电路,先把大元件都装上,看看效果。其实里面还没有走线,空空如也。

解码器有平衡输出,这样就省去了倒相电路。这样电路的结构就很简单了。
电压放大部分如图:(高压220V,6N11每一边屏流10mA左右)
4P1S部分电路图还没画。

楼主:
4P1S座使用起来有诸不便处,故画一版pcb座。
接触件使用如图所示的爪簧母座:

楼主:
感谢超版加分!

网友:
期待继续下去

网友:
占座等待

网友:
非常精致

网友:
好漂亮!楼主了不起,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