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快了?

楼主(2022-03-18):
时钟快了

网友:
虫子提前来了?

网友:
重新连接时间服务器   同步校正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手工设置一下试试

网友:
限定时区不能访问,故意的吧

网友:
本人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网友:
经常遇到,无法解决,只好不上。可能是俺的电脑系统版本太低所致。

网友:
试试这个看看:
您的时钟快了的解决方案

网友:
我的一个笔记本一个台式机都是时间不准,每天关机后第二天开机时间就会变,有时有规律慢几个小时,有时甚至归零了,就像扣主板电池,杀毒软件也查不出什么问题,怀疑是恶意软件,但查不出来,每天都要调整时间,重装系统都不行,最后没办法按网上说的方法取消时间调整权限,只能定时网络对时,现在好了,时间再没乱过了

网友:
是否换了那个保持时钟的电池会改善?

网友:
这个提示没见过啊,难道主板的小电池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