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分析一下两种接地的区别

楼主(2022-03-18):
刚做好的TDA7293双并功放板焊好试机,没接信号源时耳朵贴近喇叭听不到一点电流声。当把信号源接上,贴近喇叭能听到很轻微的电流声。其实都可以接受的,但这电流声究竟是因为接上信号线以后形成的环地产生的还是什么原因产生的,想请大家帮忙分析分析。现在用的是图上第一种接地法,也就是两个声道的输入端接地点各自引到公共地。准备改成第二种接地,也就是先把两个输入端的地连在一起,然后再连到公共地。

楼主:
手机上图好像不太好上

网友:
都是环地,都有噪音

网友A:
这样?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无标题.png

网友:
这是对的

网友:
试着来,要求高就使用变压器平衡传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

如图把其中一路地不接可行?

网友:
这个玩意,如果你接地的电阻够小,问题不是那么明显,最科学的可能就是 4楼那个图了.

但是你接地电阻足够小的时候,前几个接法也问题不大.

我拆过的机器,很多都是铁底壳,就近接地的,也就高频的关键部分稍微处理了一下,几个关键的信号线,做了下屏蔽.

网友:
用带屏蔽层的两芯线比较好,屏蔽层接功放输入插头的地同时接一根芯线的地,这根芯线的另一端接音源插头的地,即屏蔽层无音源电流通过。否则就用LZ纸面的第一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放板上的布局就是4楼那种一点接地~

板上的布局是没环地的,现在分析的是从信号源到功放输入端形成环地了,看有没有解决方案。这部分的环地导致接上信号源后有很轻微的电流噪声。

网友:
还是功放板布线问题,尽管楼主用了很复杂的菊花型一点接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上的布局是没环地的,现在分析的是从信号源到功放输入端形成环地了,看有没有解决方案。这部分的环地导 ...

看懂你怀疑的点了,你音源和功放接地如何做的.

要不然就加强接地,要不然就功放接地,音源的接地线断开试试.再不就试试平衡输入.

网友:
两种都不行,也不是产生交流声的源头重点。

网友:
借这个图看一下

网友:
我做了许多实验发现一个现象.
信号源至功放输入之间的信号线可以用一根带屏蔽的两芯线作信号线,即LR信号在一个屏蔽线之内的,这样才能降低噪声,尤其未插入输入源的情况下.
因为LR分开的方式,两条线的屏蔽层会构成一个电桥臂,在未接入输入信号时,这两个屏蔽层都感应出微弱噪声,桥的两臂很难相等,所以在功放的输入地的点上就能产生一个小的干扰信号,容易串入功放的输入回路.
如果线材只有左右分开的,起码保证两条线平行在一起走线(类似喇叭线的形式),或者用好的发烧线材,当屏蔽层的阻值足够低时,即使有环路也可以降低干扰.

楼主:
这段时间闲得无聊一口气搞了lm3886标准接法,lm3886btl桥接。最近又搞了tda7293官方的主从双并联电路,期间也碰到了许多问题。得到了坛里许多老师的指点。把一些疑惑解决了,几款板的性能也达到了预期效果。特别是tda7293双并联这款可以说很成功。很谢谢坛里的老师指点,坛里有你们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