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台电子管攻放使用的啥管子

楼主(2022-03-18):
可以肯定的是攻放牌子是曙光牌。不知道使用啥管子。感谢大家给说说

网友:
打开就知道!

网友:
这种推挽机一般都是KT系列的吧

楼主:
回来我拆开

网友:
30W的输出,感觉上是V1、V5是12AX7,V2、V6是12AU7,V3、V4、V7、V8是每边EL34的超线性推挽。具体需要打开看看确定。

网友:
普通大八脚功率管就那几种 看下灯丝和阳极再对照电子管手册就清楚了,那些小管子稍微麻烦点但也好查

网友:
竞猜大赛猜中有奖

网友:
大管好说,无非6P3P(6L6)、EL34、KT88这类。这几种管除了功率不同之外,管脚定义都相同。
主要是小管不好猜。

网友:
应该拍一些铭牌 然后才能更好搜索信息

网友:
小管通电后量一下灯丝电压是不是就可以缩小范围了?

网友:
我钱包有些钞票,你们看下是卢布还是日元

网友:
打理一下又有得玩了 不会是6P3P或者EL34吧

网友:
是6V6的管子吧

网友:
大八脚管管脚定义都差不多,6P6P.6V6可以直接代换,6P3P.6L6GC.EL34.KT66也可以相互代换,比较另类也是商品机最流行的却是KT88,管脚定义基本相同可是输出阻抗却略有不同,因为88功率要大些。还是给输出牛次级通个1V的交流电测下输出牛的变压比为好!

网友:
EL34B 或EL34

网友:
肯定不是6V6,这机我见过 曙光自己的品牌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