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测量磁棒线圈、振荡线圈,可变电容用,买啥LC表?

楼主(2022-03-18):
现在有一个UT61E,没有PF档,测量小电容特别不准。想买一个能测量电感和PF电容的表,TB上有卖50多的,还有一种带插座的DIY的多用测量仪,不知道哪个比较准确?请高手推荐一款便宜好用的。

网友:
真心滴说您需要Q表。左一个右一个最后还不如一次下手。

网友:
哪个也不准啊.
花个血本,搞电桥吧,那个真不一样.当然价格也不是真的很离谱.

我看论坛很多人说数字表咋地咋地,我想说的是,他们说的那些缺点在低档表上都存在,上高档表都没这些问题.

工其事必利其器吗.

楼主:
太贵的也不想买,毕竟用不多,也没地方放,就是捣鼓收音机玩。

网友:
是的Q表更合适.

捣鼓收音机这事吧,你要是弄个万用表也能做响了.但你要把各个环节都调到最佳,对仪器设备要求还真不低.

从头数起来的话啊大致是:超高频毫伏表,频谱仪,Q表,信号发生器,扫频仪,示波器,毫伏表,失真仪,电桥,万用表等等仪器.

这些加起来也够喝一壶的了.

网友A:
高频元件,那个表也搞不准,动起手来对比效果,其乐无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频元件,那个表也搞不准,动起手来对比效果,其乐无穷。

那就不买了 ,准备按老爷子电路,做个信号发生器,振荡线圈需要测量,所以,才想起来买个电容电感表。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不买了 ,准备按老爷子电路,做个信号发生器,振荡线圈需要测量,所以,才想起来买个电容电感表 ...

振荡线圈按数据绕,带上极薄的手套,或厨房的蓝色橡胶手套,手汗不要沾到线圈,都会成功。另外本振线圈不能用中周改制,磁芯不同,不通用

网友B:
推荐 ECL-131D手持电桥,可以满足一般使用,T宝价 300元。

网友:
我用胜利9808万用表,感觉玩收音机测电感电容足矣

网友:
谁还记得东明电子,早年买的它家的一个数字电桥,一直好使

网友C:
我用胜利6243+电容电感表,基本够用。至于仪表,不是一个坑,而是一个洞,一个令人发抖的无底洞,所以,适可而止。

网友:
直接买元件的了,买表的钱能买元件

网友:
如果是玩能出声,建议你购套件组装一下,或购一些业余的工具简单调试一下。如果要想做得很好,那就要很多专业仪器和高质量的元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胜利6243+电容电感表,基本够用。至于仪表,不是一个坑,而是一个洞,一个令人发抖的无底洞,所以,适 ...

是滴!花高价买很多仪器,没地方放不说,利用率也太低!

网友:
不搞高精尖的东西,玩收音机用不着那么全,买个二手的电感电容表应该可以,再有个信号发生器,一个频率计足矣。

网友D:
难道就我一个人买的福泰克A6243电感电容表吗?我推荐这个表,40多块钱,粗量电容电感相当不错。我用来测量中周的电感值一直用的不错。安装个收音机用这个设备富富有余。

网友:
收音机电视机组装了不少,除了一个万用表,什么仪器也没用。

网友:
我就一只万用表上有电感档和电容档,粗粗测量,基本够用,业余玩收音机而已,不需要那么高精尖的,原来没有这个的时候,不也一样玩吗?有了这个,其实也没玩出啥花样,说来说去,就是方便了点而已。

网友:
我也没有专门的电感电容表,就用万用表电感电容档,感觉挺准的,业余玩玩够用了。另外装台可调电源是必须的。

网友:
我在很多年前买了多一lc表,有200p以下的,这个还是有用的,用来测量双联容量的一致性等。做收音机,扫频仪最重要,用仪器指导实践,大大节省时间,性能心中有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推荐 ECL-131D手持电桥,可以满足一般使用,T宝价 300元。

这个电桥只有120Hz与1000Hz两种频率,测小电容电感稍感力不从心,我就用这呢。

网友:
信号发生器,频率计,万用表即可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高手!

网友:
这玩意怎么说呢,闲玩儿?一块廉价的三用表就搞定,无非就是多折腾几次
搞研发?除了以上设备还应该准备无线电综测,结果才有说服力
无限垫

网友:
便宜没好货,我40几圆买过一个1602液晶显示的LC表,测试数值不稳定,后来还是买了个优利德612表。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选Q表。其次DIP表。再次谐振式L C表。
都有误差,都可用。
前二者可以连续调谐频率,可以在实际工作频 ...

谢谢这位朋友!我在淘宝上没找到LiChang这家。

网友:
做个栅倾表吧,玩什么不是玩,

网友:
搭个便车,请教一下,ⅴc6243A这块电感,电容,电阻表玩收音机行不行没用过请指教。

网友(2023-09-08):
引用 网友D:
难道就我一个人买的福泰克A6243电感电容表吗?我推荐这个表,40多块钱,粗量电容电感相当不错。我用来测量 ...

平民设备,粗量足以

网友F:
你不是有个电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不是有个电桥吗?

发贴的时候还没买电桥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贴的时候还没买电桥呢

我还当才发的贴子呢。

网友:
还是我40多年前做的这个信号发生器最有用,测量小电感,小电容,高频信号发生器,玩收音机足足有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