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灯2波段电子管收音机声音很小

楼主(2022-03-18):
请教一般是哪里的问题? 整流管电压电流是否有影响,一般标准是多少,怎样测量?谢谢指点

网友:
声音小应该是功放部分问题,先把电容换一遍,然后换管子试

网友:
很难说的清,不知是什么型号的机子。可以先判断下是后级的问题还是收音部分的问题,对照电路看看电源输出电压、各级管子屏极、阴极电压正常否。建议先换一套新管子试试

网友:
最好有该机的电路图,次之有收音机品牌型号,再次之是用的什么电子管。

网友:
建议先把电子管全拔下,清理管座、管爪后,每个管都插拔两三次,插上看看。然后再检查其它。
比如 波段开关、耳机插座 (有断开喇叭线的接法那种)

网友:
中周内部有断了几股线也有可能。故障的原因很多很多,慢慢查了

网友:
首先和整流部分关系不大,检查整流部分也很简单,测量几个滤波电容电压有大于230V即可,证明整流滤波输出正常,检查功放管阴极电压一般在15V左右正常,然后音量开到最大单手触碰音量电位器中心头看看声音大不大,声音很大就是前级,声音小就是后级

网友:
如果不知道收音机品牌型号。请把低放电子管型号说出来,或者指出是7脚管还是9脚管,以便提供类似电路图。声音小需要从各级电压开始检查,如果接收电台正常,问题处在低放部分,收台很少则故障处在高中频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