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没事儿复习了一下右手定则

楼主(2022-03-18):
想研究下充退磁,根据下面的老帖子重新画了张图。

刚做好的充磁机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306031
(出处: 矿石收音机论坛)

起因是遇到一个“失磁”的表头,后来发现是下游丝缠绕到接线片上了,暂时不用做充磁机了,先画张图备用。

现代科华MF47F的磁钢,这种磁钢的调节能力可达2uA,远超过老式的那个小铁片片,不过轻得很。

游丝缠绕到接线片上了

挑开后,最高灵敏度超过45uA,之前最高是52uA,以为失磁了。

网友:
观察、观察、观察,仔细看,再仔细看,重要的地方一定会出错。

楼主:
这是第二次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第二次遇到这种情况

烦请问一下老郑
您经常使用的仿真工具是什么软件?
有免费的吗?
想装一下玩玩。

网友B:
这个应该是“安培定则”或称“右手螺旋定则”。
“右手定则”是“发电机定则”。

网友:
左手电动机,右手发电机。现在只记得这个了

网友C:
已经忘记,因为没有做过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烦请问一下老郑
您经常使用的仿真工具是什么软件?
有免费的吗?

NI Multisim,我用的是14.2版,都是PO JIE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安培定则”或称“右手螺旋定则”。
“右手定则”是“发电机定则”。

多谢提醒!本贴原理为下面的 安培定则二:

网友A:
引用 楼主:
NI Multisim,我用的是14.2版,都是PO JIE 的, 。

我今天也刚下了英文版的multisim,
刚入手还不会玩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已经忘记,因为没有做过线圈

记得小时候做过电铃,还有这个,大概是初中时做的,保留到现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也刚下了英文版的multisim,
刚入手还不会玩儿。

有个汉化包,有中文之后就容易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个汉化包,有中文之后就容易用了。

我也是,不知道怎么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