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无N线时测试三相电功率有何不同?

楼主(2022-03-18):
三相系统总功率的测试方式不同于单相系统,一般我们采用多通道功率计或者功率分析仪来测试,同时根据三相系统是否存在N线,采用的测试方式也会有所不同。

在测量三相电功率时,首先我们需要选择合适的接线方式,主要区别点在于三相系统是否有中性线(N线),如果有N线则推荐采用Y型接线(3P4W),若没有N线则采用△型接线方式(3P3W),以下我们来看2种接线方式的主要区别。

Y型接线(三相四线)

如下图,因为存在N线,该接线方式测的电压和电流是相电压与相电流,即相线与零线之间的电压与相线与零线之间形成的回路电流。

图1 Y型接线方式

此接线方式下,每个通道的功率是由相电压和相电流乘积积分得到,每通道的功率实际就是三相的每一相功率,有实际意义,若比较关注相功率,可以用来参考。

此时 P=u1i1+u2i2+u3i3=P1+P2+P3  ;P1,P2,P3分别代表上图右侧的三个输入通道的功率 。

图 2  功率分析仪接线图

▲型接线(三相三线)

如下图,可以看到此时的测得的电压电流是线电压和相电流,即相线与相线之间的电压与相线和相线之间的回路电流。

图3  △接线方式

三相三线系统是工业中十分常见的接线方式,因为没有中性点,每路功率的测试采用的是线电压与相电流的乘积,最终总功率等于2个通道功率和,第三相作为参考相不纳入计算,但是此时线电压与相电流的乘积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只有总功率有意义。

此时

P=(uu-uw)iu+(uv-uw)iv

=uu*iu+uv*iv-uw(iu+iv)

= uu*iu+uv*iv+uw*iw=P1+P2

该公式适用于三相三线 即△型接线方式。

总结

其实,无论是哪种接线方式最终目标都是得到三相总功率,只是在不同的接线方式时,测试过程数据稍有不同,但是最终都可以得到正确三相总功率。

网友:
三相负荷对称有否测量办法有所不同,对称负荷的更简单。只要测一相就够了。
对有中性线的四线制,负荷对称时,中线电流为0,也可以和三线制一样考虑。
通常对三线制用两个表计就够了,叫做“二瓦计”法,实际上一个电能表中,也就是只有两组元件。不管负荷对称与否,二瓦计都可以正确计量。
高压交流输电线路都是三线制,受电末端负荷都是对称的。只有低压供电系统考虑到应对单相用户,才会配备中性线到用户,这已经是220/38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