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电磁炉应该重视卫生问题

楼主(2022-03-18):
  同事送修一电磁炉,趁星期天休息,修理一下。
  拆开电磁炉检查,三大件坏了(保险丝,大扁桥,IGBT),全部换新,修复。维修过程平淡无奇,但是拆机时发生了一件非常恐怖的事,从主板下面跑出来一只小强!虽然立即碾死了小强,还是心有余悸。这要是被俺家领导发现那还了得?!以前在单位修电磁炉也遇到过这种事,没太在意,这次是在家里,搬新家有七八年了,家里从来就没有过蟑螂。从前租房子的时候,蟑螂成灾,小强繁殖能力极强,用了各种方法都无法根除。老太婆对小强是深恶痛绝。
  小强除了能引发电磁炉电气故障,还可能跑出来在新环境安营扎寨,在家里修电磁炉还是小心一点儿好。

网友:
分析得在理,电磁炉还是容易有小强的,所以俺都有一扫光备用,发现小强后慢动,然后拿起来就喷。

网友:
一定是外来的,随物体一起来的!

网友:
鞋底也要清理干净,以防是带虫卵的小强。

网友:
单个蟑螂跑的新环境一般都会直接死掉,除非成群结伙~最可怕的是蟑螂卵被带到无蟑螂的环境里而有孵化繁殖,所以活虫可见但不可怕,不被注意的卵粒譬如踩死的蟑螂肚子里可能就有千百粒卵~才需要警惕。

网友:
清明一过,准备药杀老蟑螂,效果最好;夏天不断出现蟑螂,备一罐喷剂,把食物全部放置冰箱,擦干水,对所有柜床缝隙之间喷雾,关紧门窗,外出数小时,大多走廊客厅空地不少蟑螂垂死挣扎,过一周再搞一次袭击就行,只是蟑螂会飞,所以是一场持久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