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先锋电子管收扩机改频

楼主(2022-03-19):
手上一台日本无锋立体声电子管收扩机,正常使用,110v电源,FM76一90,收国内调频差点意思,想改成国频。把高频头图纸手绘岀来了,但改频没有思路,求助各位高人指点迷津。

楼主:
又重新描了稍整洁地图

楼主:
引用 楼主:
又重新描了稍整洁地图

图纸来了,

网友A:
没有改过,我个人思路:调谐回路改88~108,本振改(88~108)+10.7;可变电容不改,只能改电感。相关仪器是关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改过,我个人思路:调谐回路改88~108,本振改(88~108)+10.7;可变电容不改,只能改电感。相关仪器 ...

感谢回复,

网友:
可变电容都差不多不动,找找坛友制作FM机的帖子,把里面的线圈电感件移植微调一下。

楼主:
光改线圈与电容可能会造成停振与灵敏度下降,我减小过电容,本振就停振了

网友:
把原机有本振拆下保存好,如改不好可以恢复。另参考原机的本振线圈重新绕本振线圈,应该是比原机的少点,也可以通过拉大间距来减少电感量。

网友B:
说下机子的具体型号,可以帮你找下原机的资料。

网友C:
我也说一句请再绘一次,因为它是个四极管单栅变频器,自然就应该有带高压的第2栅参与,您画了两次图⑧脚(第2栅),只接了电容,不見有高压的可能。说得不对还请原谅。

网友:
收音机改频不是很难,主要就是本振和天线回路的线圈,就是整机统调基本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下机子的具体型号,可以帮你找下原机的资料。

机子上没型号,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说一句请再绘一次,因为它是个四极管单栅变频器,自然就应该有带高压的第2栅参与,您画了两次图⑧脚( ...

多谢提醒,我再看看吧

网友B:
http://www.kallhovde.com/pioneer/tricomp/Audio/TX/,这个网上有先锋的电子管收扩机的资料。你也可以把机子的内部照片发上来大家帮你支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说一句请再绘一次,因为它是个四极管单栅变频器,自然就应该有带高压的第2栅参与,您画了两次图⑧脚( ...

重新看了下,漏了一个68K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kallhovde.com/pioneer/tricomp/Audio/TX/,这个网上有先锋的电子管收扩机的资料。你也可以把 ...

链接打不开,晚上拍个机子图片给各位老师分析。

网友:
不知道为啥不国际统一制式也不用改频了这样全球那里都可以使用没有局域限制也没有国家限制

网友:
我的日频机改频只动了一个可调电容一个电感线圈

网友D:
很简单呀,就是把调谐和振荡线圈拉长一点,并联的微调配合调整,信号发生器调吧,就是原刻度盘变了。

FM76一90    FM88--108    振荡微调基本能把频率拉上来,最多振荡线圈拉一点搞定。反正我都是这样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简单呀,就是把调谐和振荡线圈拉长一点,并联的微调配合调整,信号发生器调吧,就是原刻度盘变了。

FM ...

有骨架地,怎么拉呀?带初次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骨架地,怎么拉呀?带初次级

实物拍个图上来吧,老做嘴巴侠不好。你想人家帮,总这样,转来转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