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多次被转载的电源电路

楼主(2022-03-19):
这个设计电路网上被多处转载,真的能实现吗?!

网友:
7905你给它输入个正压,盼望输出端能得到个负压......
别去实践,这图纯粹是瞎搞,估计是画出来搞笑的。

给你一个实装过的图吧,负压带载能力不强,十几毫安左右。

驱动信号来自单片机,单独用的话,你可以用555之类的IC搭个方波发生器,频率1KH以上就可以了。

网友A:
应该不能工作!

如图所示:

假如-5V输出端有灌入电流,则电流达到7905时,因7905其余两脚的电位都高于-5V输出端,灌入电流是不可能流向电位更高端子的。所以该电路不可能流入灌入电流,电路也就不可能作为±电源工作。

网友:
做过测试?感觉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能工作!

如图所示:

原理上应该如此

网友:
肯定不能工作,7905输入正7-12V,会烧吧

网友:
不能工作的

网友:
如果这样的电路也能正常输出±5v,那么所有做电源的厂家都要关门了。

网友:
实践大于一切。

网友:
负压还只有用电荷泵好搞一点,其它的大多都是忽悠。

网友:
感觉稳压块子是有内阻的,容易不平衡吧

网友:
整流后 用4颗电容分压出  0 和 正负的   见过, 这个样的没见过, 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搞

网友:
把连接正确的正电压部分元件全部删除后,再看电路不就一目了然了。结果是一通电烧了。

网友:
7660是专门干这个用的,有现成的芯片不用、琢磨别的干嘛?

网友:
这个逆向,不能有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