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下,日本金嗓子清洁电源 PS-1200 介绍

楼主(2022-03-19):
基于波形整形技术的清洁交流电源
高效波形补偿
出色的电流能力
卓越的抗干扰能力
内置仪表,用于安装输出功率、输入/输出电压、输入/输出失真
大型“超环”环形变压器
清洁电源 PS-1200 是著名的 PS-500的高功率版本。它可以提供高达 1200 VA 的功率,足以满足大多数高质量系统的要求。PS-1200 基于波形整形,这是一种革命性的技术,可显着提高进入音频系统的交流电源的纯度。

电源波形
发电厂产生的电力最初以干净的正弦波形馈入电网。然而,当从本地交流电源插座中取出电源时,波形几乎总是被削波。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家用电器。传统电视机、个人电脑、音频组件以及许多其他电器将交流输入转换为直流电流,为内部电路供电。该任务由一个由二极管和电容器组成的整流器完成。如图(a)所示,整流器负载电流具有脉冲波形。如图(b)所示,在正弦波形的电压峰值附近,瞬间流过大电流,导致电压下降,即电压波形的削波。具有大量失真的削波波形包含许多不需要的频率分量或谐波。当通过电源进入放大器的音频电路时,这些谐波分量会干扰音频信号并导致互调失真,从而对音质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通过 PS-1200 时,

家庭以及办公楼、录音室和其他地方的交流电源线也连接到包含数字电路和微处理器的设备,例如计算机和多种电器。源自此类设备的高频噪声分量可通过电源进入音频分量,并通过引起互调噪声和失真严重影响音质。只有消除这种噪声干扰并提供完全清洁的电源,音频组件才能发挥其全部潜力。因此,升级音频系统的交流电源的质量会导致必须听到才能相信的音质改进。

PS-1200 采用了一种革命性的新技术,可以持续监控输入电压波形,并精确地增加或减少所需的补偿量,以实现完美规则的正弦波形。这使它能够为音频系统的组件提供高达 1200 VA 的极其稳定和清洁的能量。使用大型“Super Ring”环形变压器和 20 个并联推挽式输出设备确保了充足的功率控制能力。当然,PS-1200 还具有完全阻挡任何高频噪声成分的能力,从而完全没有调制噪声。

1. 基于波形整形技术的交流稳压器
PS-1200 在输入侧接受交流电源,通过将其与精确的参考波形进行比较来处理它,并在输出侧将其作为干净的交流电源提供。来自输入的大部分交流能量被传递到输出。PS-1200 引入的损耗非常小,因为它仅包含波形补偿所需的功率。与传统的交流稳压器相比,它的效率要高得多,多余的热能也很低,从而使该装置相对较小且重量较轻。由于电源频率与输入同步,因此不需要内部振荡器。

2. 优越的波形补偿能力

一般而言,如果输入电压例如为 110V/220V,则必须添加 10 伏才能使其达到 120V/230V。相反,如果输入为 130V/240V,则必须减去 10 伏才能得到 120V/230V。(实际上,增加或减少了 10 V 的峰值,即 14.1 V。)通过将与输入频率同步的精确正弦波与输出电压进行比较,可以创建一个补偿波形,然后将其施加到输出电压上。因此,对于 108-132V/200-253V AC 的输入电压范围和 1200 W 的恒定负载,输出电压保持恒定在 120V/230V,最大失真率为 0.3%。
3. 出色的电流能力
执行波形补偿的功率放大器配置为纯互补对称电路,使用电流反馈,具有无与伦比的工作稳定性。输出级使用 20 个额定最大电流为 16 安培的晶体管。这些器件采用并联互补推挽式排列,额定输出电流为 10A/5.2A,瞬时峰值电流(浪涌电流)额定值为 120A/60A。这种电流能力比传统电源好一个数量级。

4. 高效的干扰抑制
PS-1200 的输入侧还包含一个线路滤波器,用于去除电源线中可能存在的高频噪声分量。电源变压器的初级和次级绕组完全分开,完全屏蔽的设计隔绝了任何外部感应噪声。
由于 PS-1200 采用交流反馈原理,输出阻抗极低。这可以防止连接到 PS-1200 输出的组件之间相互干扰的可能性。
5. 内置仪表可监控输出功率、输入/输出电压、输入/输出失真
PS-1200 的仪表让用户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连接设备在任何给定时间消耗的电量。这对于诸如集成放大器或功率放大器之类的组件特别有用,它们的功耗根据音量设置和实际音乐信号而有很大差异。仪表选择器还允许实时监控输入/输出电压或输入/输出失真。

6. 大“超环”环形变压器和高滤波能力
的强大电源 电源变压器在任何电源中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PS-1200 使用额定为 1500 VA 的大型环形类型。环形电源变压器具有非常低的阻抗,并以紧凑的尺寸实现高效率。特别是 PS-1200 中使用的“Super Ring”变压器在音频应用方面具有以下优点: (1) 近圆形铁芯口径允许采用高封装密度的近圆形线圈绕组,从而实现轻量化、低损耗、实际负载条件下的低漏磁通,
(2) 较小的铁氧体磁芯直径和高比重的铜绕组意味着低铁氧体损耗和低浪涌电流

7. 完善的保护功能确保整体操作安全
如果在操作过程中出现以下任何一种情况,集成在电源开关中的断路器会立即切断电源,以保护设备和任何连接的组件。

(1) 输入电流过载保护
当连接到 PS-1200 交流输出的设备的总功耗超过 1200 VA,导致额定输入电流超过 10A/5.2A,或输出连接器被短路。
(2) 瞬时输出电流过载保护
为保证操作安全,120A/60A 限流器提供瞬时功率过载保护,例如组件开启时的浪涌电流。
(3) 输出直流电压
在任何直流分量到达连接的设备之前,输出被切断。
8. 多输出连接器
PS-1200 可以提供多种组件,例如 CD 播放器、DAT 录音机、前置放大器、功率放大器等,前提是总功耗小于 1200 VA。

功率计指示和负载
设备本身以及目录和其他文档中指示的电气设备的功耗通常以瓦特 (W) 为单位。这个数字代表了根据法律要求规定的所谓有效功率。但是,设备实际消耗的功率大于有效功率。这称为视在功率,通过将施加电压 (120V/230V) 与实际电流相乘计算得出。视在功率的单位是 VA(伏安)。
由于 PS-1200 的功率计在“Wattage”位置显示的值是视在功率,因此读数将高于目录和规格表中给出的功耗 (W)。

* PS-1200 的额定功率限制为 1200 VA。在决定要连接的设备时,可以使用目录等中给出的功耗数据进行一般估算,但应使用仪表检查实际功耗。
* 集成放大器和功率放大器的功耗根据实际音频输出有很大差异。连接此类设备后,执行播放并确认在以高音量再现音乐峰值时功耗不超过 1200 VA。

楼主:
内部工艺

网友:
n年前就看过这系列机子的相关介绍。

他的技术特点是:

1、输出波形的主体部分仍然是市电。

2、机子的功率器件所在电路,只负责修正市电的缺陷。由于市电所缺失的信号波形部分,只占很小比例,功率电路不需很高的电源电压供电,因此,功耗小,效率特高。

3、总体原理上,相当于普通稳压电路中,Vref是精密的正弦波,误差放大器负责检出市电波形与Vref的差额,然后产生修正信号,由功率输出电路执行修正。

4、从第1、第2可推断出,包括功率输出电路在内的主体电路,是浮置在市电(经过变压器隔离的)上工作的。大致电路的结构应该是附图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