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性价比的0-30v、0-10A可调电源电路

楼主(2022-03-19):
我给打算制作可调电源的朋友推荐一款高性价比的电源,这款电源的初始电路详见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7
之前在本坛斌斌老师的帮助下我初步制作好了这个电源,后来我想在这个基础上升级改造,达到更好的效果,在本坛高手wskapswwx老师和依然很拽老师的大力协助下,终于达到了另我满意的效果。
改造1.增加功率管部分,升级到10安。
改造2.修改调压、调流电位器的电路方案,实现电位器中点接触不良的时候,输出电压不会不会升高而且会降低,大大提高了安全性。
改造3.由于原始电路的基准电压的滤波电容容量太小,关机的时候基准电压率先消失,会造成关机过冲的现在,此电容容量应该选4.7UF-47UF比较合适。
我制作的这款电源是多功能的,如果想了解其他功能详情见第十三届DIY大赛16号参赛作品,本贴只发直流可调电源部分,另外我做的是3挡切换输入电压,因为没有找到清晰的3-4挡的切换电路,就在本坛的2挡切换电路上用2只复合管实现第三挡。实际试用中迟滞切换效果是很好的,有的电源就是用的复合管切换电路。如果哪位师傅有3挡或者4挡的切换图请发一个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诚如楼主所言,电压切换部分,4档确比8档稳定性强了。3继电器4档4组的,也比2继电器4档3组的,每档压差 ...

“怎么能研究下把3继电器8档4组的电路改下用在4档4组上呢!”

3个继电器做4挡切换,比做8挡切换简单多了:
档位   继电器状态   绕组状态
1         000               a
2         001               a+b
3         011               a+b+c
4         111               a+b+c+d

接线图:

控制电路:

控制更是简单直接,4个电阻对基准电压分压,使a、b、c三点电位为切换点电压。另4个电阻对输出电压分压,最高输出电压时使aa、bb、cc三点电位为切换点电压,完。

这个到能实现每次切换只有一个继电器动作,不过这完全是“线性思维”,就是“1+1+1+1”嘛,8档切换比这个“1+1+1+1”巧妙的多。

4挡切换能用2个继电器就别用3个,麻烦。下图是以前捣鼓的一个输出30V2A的数控可调电源模拟部分的草图,与贴主用的电路基本一致,只画了电路,还没改元器件参数。

网友C:
请教一下,如果基准电压的滤波电容过大,是否会在开机时出现电压过冲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如果基准电压的滤波电容过大,是否会在开机时出现电压过冲现象?

实际测试47微法没问题的,没有用更大的容量测试过。

网友:
给力,赞一个!!!

网友:
要是开板了要一套

网友:
有板可开吗?

网友:
我要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
有空我画一个PCB

网友:
能制作电子线路,电子技术功力很好

网友:
画了板子可否给我几张,需要多少钱?可以大家摊一下成本变低。

还有,北极兵的ESR表你能画PCB吗?能画的话能否帮忙画一下。

就是这个电路图

网友B:
我早就注意到楼主在隔壁论坛制作的电源,疫情影响在家也想折腾个线性维修电源,原来有2个一个是30V10A,一个是30V3A双路跟踪。这段时间在各个论坛上学习,有了个自己的想法:制作个0-60V,0-10A可调双路跟踪电源,可用原有电源的机箱和显示部分,有个现成大牛1200W的,想重绕。电路就参用你推荐的这个,不过电压切换电路参用LW电源3个继电器7点8段切换,另+状态指示+推动电源分供+跟踪切换+风扇驱动等,调整管用5200、或MJ11032等测试后定准。切换电路设计参照(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004456&extra=)进行修改参数。这道路漫长啊,不知道能否成功。还望各位大师多多指教!!此链接楼主也可细看下,不和能否有用。

这是10A的前脸

这是10A的前脸

10A的内脏

10A的内脏

这几天被我残害的3003-2D双路跟踪

这几天被我残害的3003-2D双路跟踪

网友:
要是能单电源就更简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早就注意到楼主在隔壁论坛制作的电源,疫情影响在家也想折腾个线性维修电源,原来有2个一个是30V10A,一 ...

因为我做的电源主要用于维修调试,不会长时间在大电流下工作,所以我热衷于3继电器4挡切换,没有对3继电器8挡切换去研究,个人感觉作为维修用4挡切换的电路比8挡切换的会更加稳定,也许是我的偏见、愚见。

网友D:
好像以前楼主开过板子,我有一套,调试成功就放着了,没时间玩

网友:
真棒 是我喜欢的素材 收藏了 谢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以前楼主开过板子,我有一套,调试成功就放着了,没时间玩

看到还有人按照原始电路在做,殊不知这个改进的版本更好用,就发出来推荐给需要的朋友哈哈!

网友:
非常感谢啊,难得的学习资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为我做的电源主要用于维修调试,不会长时间在大电流下工作,所以我热衷于3继电器4挡切换,没有对3继电 ...

诚如楼主所言,电压切换部分,4档确比8档稳定性强了。3继电器4档4组的,也比2继电器4档3组的,每档压差小了一半(不知道我这么说是不是说明白了啊?),又琢磨了下你用的电压切换电路,要是能改变下接法,使每切换一档都能只有最少个数继电器动作(最理想的当然是只有一个了,但这是不可能),岂不是更稳定了,怎么能研究下把3继电器8档4组的电路改下用在4档4组上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诚如楼主所言,电压切换部分,4档确比8档稳定性强了。3继电器4档4组的,也比2继电器4档3组的,每档压差 ...

你说的减少继电器工作个数我以前也考虑过,没想到好的方法,就放弃了,在着说,减少个数道理就和8挡那个相同了,切换时候要2个继电器几乎同时跳动,(我没用过,只是感觉),稳定性应该不如每次跳动一个好,所以我还是喜欢每次跳动一个的,不但简单而且可靠。

补充内容 (2022-4-5 07:35):
4挡切换的本来就是每次只有1个继电器动作哦,我当时只是想能不能不管切换那个点,要是只经过一个接触点输出就最好了,可以减少内阻。感觉没有办法就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能研究下把3继电器8档4组的电路改下用在4档4组上呢!”

这个4挡切换和传统的(我发的)4挡切换好像是一样的,每次只有一个继电器动作,不同的是你这个是电压越高经过继电器的触点越少。传统的是电压越高触点越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能研究下把3继电器8档4组的电路改下用在4档4组上呢!”

现在我学习了解到的3继电器4档4组的接法有4种:
图1为楼主采用的,图2是版主推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我学习了解到的3继电器4档4组的接法有4种:
图1为楼主采用的,图2是版主推说的。

大概看看感觉这四种是一样的,都是每次跳动一个,还是喜欢第一种,最低电压挡只经过一个继电器触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现在我学习了解到的3继电器4档4组的接法有4种:
图1为楼主采用的,图2是版主推说的。

真值表就不传了,从电流流经触点数和减小功耗角度上看,个人认为版主推解的最可用,能够实现每一档就一个继电器工作的目的,减少功耗增加稳定性,就是版主推说的真值表3和4不可以是010和100吗?K2为1时K3是0和1都无所谓(为什么还要让它为1工作呢?),K1为1时,K2和K3是啥也都无所谓(为什么还要让它两个为1工作呢?),这不正好是无论哪档就只有一个继电器在工作,只是控制电路稍微要改动下,所以正好实现稳定减耗的目的。(我只是理论上的推想,没有实践经验,就是想确定好自己的方案后好动手)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档位   继电器状态   绕组状态
1         000               a
2         001               a+b
3         011               a+b+c
4         111               a+b+c+d
改动后真值表就是:
档位   继电器状态   绕组状态
1         000               a
2         001               a+b
3         010               a+b+c
4         100               a+b+c+d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我学习了解到的3继电器4档4组的接法有4种:
图1为楼主采用的,图2是版主推说的。

嗯,您是有经验的啦,从维修用电源角度看,您的方案是首选。能推荐下元件质量有保证的店吗?打板立创咋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4挡切换和传统的(我发的)4挡切换好像是一样的,每次只有一个继电器动作,不同的是你这个是电压越高经 ...

其实就是几个继电器倒来倒去,能组出好几种接法,没多想,画图时随意用了一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真值表就不传了,从电流流经触点数和减小功耗角度上看,个人认为版主推解的最可用,能够实现每一档就一 ...

其实用俩继电器就可以了,看您讨论仨继电器的接法,正好当时没啥事,就画了个图。

J1动作后,J2、J3复不复位无所谓,再说让J2、J3复位的话控制电路还需增加元件,嫌麻烦。
大概琢磨了一下,让J2、J3复位,控制电路改成下面这样即可:
加俩电阻,将“上一级”运放的输出引到“下一级”运放的基准输入口。
电压上升到使J2动作后抬高U3的基准电压,U3输出变为低,J3状态恢复为0。
电压继续上升,J1动作后抬高U2基准电压,U2输出变为低,J2状态恢复为0。
俩二极管做隔离,防止a、b、c点的基准电压变化。
组合下来就是您希望的那样了:
1         000               a
2         001               a+b
3         010               a+b+c
4         100               a+b+c+d

逻辑上是“平铺直叙”,看上去比较笨,没仔细琢磨,您就当个参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用俩继电器就可以了,看您讨论仨继电器的接法,正好当时没啥事,就画了个图。

J1动作后,J2、 ...

这个思路太好了,可以始终只有一个继电器在工作!

网友E:
感觉2SC5200用在直流电路上有点浪费资源啊,这管的强项不是在音频功率放大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2SC5200用在直流电路上有点浪费资源啊,这管的强项不是在音频功率放大上吗?

不浪费,正品拆机的两块多一个,很实惠的,质量又好,电位器 功率管 继电器必须用好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浪费,正品拆机的两块多一个,很实惠的,质量又好,电位器 功率管 继电器必须用好的!

几年前几毛钱一个,买了一堆5200当备件。
这几年做的电源,无论开关电源还是线性电源,功率管通通都为MOS管,那堆5200还躺在盒子里没用上。

有个想法,做块线性电源的数控改装板,比如您用的这个电路,去除电位器改为调基准来控制电压、电流,接两条线即可。再接电压电流采集两条线和一条地线,总共接5条线就成数控电源了。
改装板配屏幕,电压、电流、功率、电量都能直观显示出来。对了,继电器切换也可以由改装板控制,想怎么切就怎么没切,不用搭麻烦的模拟控制电路。
只是不知道需求有多少,值不值得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年前几毛钱一个,买了一堆5200当备件。
这几年做的电源,无论开关电源还是线性电源,功率管通 ...

应该有喜欢玩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几年前几毛钱一个,买了一堆5200当备件。
这几年做的电源,无论开关电源还是线性电源,功率管通 ...

非常期待版主推这个改装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几年前几毛钱一个,买了一堆5200当备件。
这几年做的电源,无论开关电源还是线性电源,功率管通 ...

起初就是这个想法,弄个数控电源,要跟上时代啊,可惜不会单片机,买人家的成品又失去了乐趣,开源的又不随心,希望版主推出适于咱们DIY的方案来,学习学习!折腾折腾!

网友F(2023-07-06):
曾经有台30V3A的双路可调,摔得稀碎,就留下了俩变压器,如果利用楼主的电路图,是不是少用几个5200管子就可以了?主输出8V 21V 35V 辅助电源双9V 双18V输出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曾经有台30V3A的双路可调,摔得稀碎,就留下了俩变压器,如果利用楼主的电路图,是不是少用几个5200管子就 ...

既然有双18V,那就别用三极管了,用便宜又量大MOS。这样推动管也省了,运放输出直驱MOS。

曾经做过一个0-30V、0-15A的线性数控电源,大概用的就是一楼这样的结构。
调整管用了8只15A、150W的MOS管(拆机管,3、4毛钱一只),每只管子最大电流不到2A、管耗最大15W左右吧,牢靠得很。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既然有双18V,那就别用三极管了,用便宜又量大MOS。这样推动管也省了,运放输出直驱MOS。

曾经做过 ...

感觉电路图大部分都可以照搬,对电源不是很懂,用啥管子,还请老师指教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感觉电路图大部分都可以照搬,对电源不是很懂,用啥管子,还请老师指教

假设7.5V、13.5V、13.5V是主输出,电流3A,简单算算配什么管。

从图片上看,主输出是一个绕组中间抽头的形式,因为绕组不独立,只能做三段切换。
调整管功耗最大的是刚刚切入13.5V的这个点,算上市电10%的波动,13.5*1.1*1.3*3=58W,就算60W吧。
用两只功耗不低于100W、电流不低于3A的管子就够了,这个参数好选型,帖子里提到的5200、常见的3055之类功率管都可以。
(或者改一下控制电压的运放输入极性,省去推动管,调整管换用参数相当的MOS管也可以,这个另谈)

电路可以完全照搬,建议在推动管、调整管的基极-发射级都并个1-2K的电阻,减小穿透电流的影响,调整管减为2只,双17.5V做电源,分三段的34.5V做主输出。两个9V也别浪费,可以做散热扇驱动或做个独立的5V固定输出、或用LM317做个小电流的可调副输出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假设7.5V、13.5V、13.5V是主输出,电流3A,简单算算配什么管。

从图片上看,主输出是一个绕组中间抽 ...

好的,谢谢

网友:
疏忽了,用三个继电器可以做更多段的切换,最高分段电压7.5V,最大管耗降到32W左右,管子可以选的更小一点。
但切换控制电路会麻烦一些。

网友:
这个必须点赞!老师威武

网友(2025-03-24):
有没有运放的电源是共地的调压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如果基准电压的滤波电容过大,是否会在开机时出现电压过冲现象?

也许会延时启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如果基准电压的滤波电容过大,是否会在开机时出现电压过冲现象?

更正“延时启动”而是也许会软启动

网友G:
若采用30安或更大的管子而减少并联可能会更好。比如采用BUX98A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几年前几毛钱一个,买了一堆5200当备件。
这几年做的电源,无论开关电源还是线性电源,功率管通 ...

输入低于8伏时,5200等NPN型优势更加明显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若采用30安或更大的管子而减少并联可能会更好。比如采用BUX98A

改用导通电阻更低的mos管如何

网友A:
引用 网友G:
输入低于8伏时,5200等NPN型优势更加明显

推动电流是个麻烦事,10A输出,若用BJT的话,推动电流要做到0.5A以上。
尽管大功率MOS管的Cgs也有个充放电电流问题,但相对于BJT,平均值可是小的太多了。

防止开机过冲,我的办法是延时启动(不是缓启动)。
一楼这个电路,调整管的驱动方式是推电流,运放不推电流,调整管就不会开启。抓住这点,只要在开机后的一段时间让运放输出为0,就不会出现开机过冲。
实操时采取的办法是延时加载基准,开机时基准先输出0,运放输出就为0,调整管得不到驱动电流而截止,整机输出为0。
延时1-3秒,等待电路稳定后再加基准,整机开启输出。当初弄的是数控,加这个延时很方便。

模拟电路也可以用这个思路,不过因为没需求,没仔细想过具体怎么实现。
现炒现卖,不就是延时加载2.5V基准嘛,模拟电路也不难。一个比较器、一对RC就行了。
电源电路,TL431并联稳压的限流电阻由接12V改接比较器输出,上电后C上电压缓升,升至阈值后比较器输出跳变为高,给基准生成电路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H:
改用导通电阻更低的mos管如何

更低的Rds只对用作开关的MOS管有意义,在调整管这种模拟应用上无意义。

您想想,调整管工作时,用的就是它的Rds可变这个特性,正常工作时的Rds远大于它的饱和导通电阻。
您用的管子,饱和导通电阻再小也没啥用武之地,因为这个饱和导通电阻永远用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推动电流是个麻烦事,10A输出,若用BJT的话,推动电流要做到0.5A以上。
尽管大功率MOS管的Cgs也有个充 ...

在hifi那边看到过,稳压用mos管输出纹波比普通三极管大,具体原因未知,如果不是高精稳压,粗用无影响。

网友:
这个有人做出成品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觉2SC5200用在直流电路上有点浪费资源啊,这管的强项不是在音频功率放大上吗?

3A内放大倍数稳定,线性平直。

网友:
多年前就想做一台可调电源,有时间仿一台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推动电流是个麻烦事,10A输出,若用BJT的话,推动电流要做到0.5A以上。
尽管大功率MOS管的Cgs也有个充 ...

调整管慢慢导通,输出慢慢升高至稳压点!

网友:
引用 网友G:
调整管慢慢导通,输出慢慢升高至稳压点!

也不是不可以,但这与响应速度有矛盾。

启动后,要把缓启动电路切除,否则正常输出时的响应速度就太慢了。启动时缓启动电路介入、稳定后切除,电路会比较麻烦。

网友:
输入切换电路优化一下,三个继电器可以7次切换,调整管压力小得多,功耗大大提高

网友:
300W的电炉子,散热片得很大个

网友:
咋没看见楼主电源的实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