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克205焊台使用手册

楼主(2022-03-19):
此说明手册可以帮助大家鉴别快克焊台的真假、温度校准以及简单故障排除等内容。

网友A:
谢谢分享,
貌似缺第2、 19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
貌似缺第2、 19页。

刚去查看了一下扫描件,确实是把第2、19页漏扫描,现用手机拍照重新上传,谢谢你的提醒。

第2页

第2页

第19页

第19页

网友: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B(2024-04-21):
谢谢喽主,刚刚前几天淘了个快克205,想改203H手柄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喽主,刚刚前几天淘了个快克205,想改203H手柄用

       尽量不要用203H手柄改装在205焊台上使用,两种手柄内绕的线圈数是不同的,焊台线路板上元件也是有出入,虽然能使用,但一定达不到最佳状态,更换500型不同的烙铁头,增减温度,也是大小焊点通吃。

网友:
205的手柄台大了,要焊接贴片元件和CPU芯片只能用203H手柄加小刀头,203H手柄改好了,比936A功率大回温快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