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本体标识3124的电源芯片相关资料

楼主(2022-03-19):
路由器上有一颗DC3.3V转1.2V的电源芯片,本体丝印3124,那位大佬能找到相关资料或者替代用料,淘宝上搜不到这颗料。

网友:
如果确认是它的问题,去淘一个降压型开关稳压电路板,接进去就好了,我修复过一个华为24口三层交换机,用了三个外置稳压板,3.3、1.8、1.2V都换了

网友:
8个引脚的吗?

网友A:
华硕的是吧 非常偏的电源芯片 淘宝上也没有卖(也不是wd3124 这个是QFN10 每边5个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华硕的是吧 非常偏的电源芯片 淘宝上也没有卖(也不是wd3124 这个是QFN10 每边5个脚)

谢谢!脚是QFN的,不是这一款。如图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脚是QFN的,不是这一款。如图示:

找料板替换 淘宝上没有MT3124NQ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料板替换 淘宝上没有MT3124NQER

谢谢大佬提供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