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然气电子打火器如何鉴别好坏?

楼主(2022-03-19):
2脚相碰没有打火

2脚相碰没有打火
天然气电子打火器如何鉴别好坏?

接上1.5v电池 ,不打火

接上1.5v电池 ,不打火

网友A:
试试将标注为接微动开关的线与地线相接,听听有否高压放电声。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age%3D1&page=2

网友:
接电池,短路开关,看高压处打火不……

网友:
补充楼上,用新电池

网友B:
打火器不分燃气种类的。一样的打火器既可以用在天然气也可以用在液化气。上图的打火器只包括了主要的器件,整个打火器还应该包括点火针和感应装置。感应装置分热电偶式和离子火焰式。有的打火器点火针和感应针合二为一,也就是只有一根针,既点火,又可以感应到火焰正在燃烧而中断点火放电。这种点火器比较贵不常见。一样的点火器点液化气比点天然气相对容易,或者说,相对液化气来说,天然气更难点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火器不分燃气种类的。一样的打火器既可以用在天然气也可以用在液化气。上图的打火器只包括了主要的器件, ...

谢谢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将标注为接微动开关的线与地线相接,听听有否高压放电声。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 ...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