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电子管输出牛阻抗问题

楼主(2022-03-20):
手头有一台GY2X40-2B 电影还音扩音机,每个声道输出是2对FU7 管子并联次级阻抗32欧。假如把初级2对并联的线圈改为串联,只用一对FU7管子,次级阻抗会变为16欧还是多少?如果是16欧,改来对音质有何影响?资料上的线圈数据是初级0.21MM,共4段,分2个2段并联,每段980圈;次级0.49MM,分5段并联,每段152圈。

网友A:
每个声道输出是两对儿FU7推挽,每对FU7 管子推挽,初级线包独立,两组三头。请问你打算怎样并联?

网友B:
阻抗简单,它的结构支持那样串联吗?耐压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声道输出是两对儿FU7推挽,每对FU7 管子推挽,初级线包独立,两组三头。请问你打算怎样并联?

初级有8个接头,接头可以焊下重新串接起来,原来是并联,想改成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阻抗简单,它的结构支持那样串联吗?耐压够吗?

支持,而压没问题,质量杠杠的。就是不知次级阻抗会少一倍变成16欧么

网友C:
改输出牛初级的方法很不推荐!之所以初级4段双线并绕是为了并管,耐压不够!还是在次级做文章吧!实在不行自己养头线间变压器,由于没有直流分量,电压和阻抗都不高还是很好绕制的!

网友:
又见一个逼L为C的事,好好的一个名机,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输出牛初级的方法很不推荐!之所以初级4段双线并绕是为了并管,耐压不够!还是在次级做文章吧!实在不行自 ...

对,这个主意不错,原机都不需要改动。可否告绕制方法,多大的铁芯、初次级线直径和匝数?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这个主意不错,原机都不需要改动。可否告绕制方法,多大的铁芯、初次级线直径和匝数?

这个就要进行计算了。需要补补功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就要进行计算了。需要补补功课了

刚刚网上翻出矿坛白版主N年前的线间变压器介绍,说线变质量很差,频率低端也就到300,不知自己用大点的铁芯绕的会不会频响很好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网上翻出矿坛白版主N年前的线间变压器介绍,说线变质量很差,频率低端也就到300,不知自己用大点的铁 ...

白版所说的是市售成品广播线间变压器,分定阻和定压的,主要给号角高音喇叭服务的。一般效果不会很好。自己做的话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
你这是电影机的放大器可能没有高阻抗输出端子不能用线间变压器。拔掉了两个管子只是输出功率有下降,对音质影响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只是拔掉2只FU7,输出变压器不变(不改)输出端就由32欧变成了16欧。你这是电影机的放大器可能没有高阻抗 ...

感谢,学习了,如果16欧也比较好配喇叭一些。试验看看好不好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4只807拔掉两只807后屏极负载减半,输出变压器初级由并联改为串联后原来次级32欧就变成了4欧,不是16欧。并 ...

拔掉两个807以后,初级的阻抗是加倍的,而不是减半。初级绕组串联后,阻抗是X4的。由此可以推断次级绕组不变时的喇叭阻抗应该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拔掉两个807以后,初级的阻抗是加倍的,而不是减半。初级绕组串联后,阻抗是X4的。由此可以推断次级绕组 ...

是的我i计算错误,多谢指导 误导了楼主,表示歉意。输出变压器并联改串联并且拔掉两只管子,32欧正好是16欧。

网友:
假如没有耐压问题,把初级2对并联的线圈改为串联,只用一对FU7管子,次级接16欧负载没有问题(单端阻抗约12K),可以改善低频响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初级有8个接头,接头可以焊下重新串接起来,原来是并联,想改成串联。

看明白你的意思了。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网上翻出矿坛白版主N年前的线间变压器介绍,说线变质量很差,频率低端也就到300,不知自己用大点的铁 ...

买的线间变压器那是为了高音喇叭或者有线广播设计的,谁也不需要低音功率。自己做当然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