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耳机口接音响外接输入口,放音小!需加怎样缓冲放大?

楼主(2022-03-20):
最近试验了用低噪声放大,4565  3414等效果仍不理想,请大家指点!

网友:
阻抗不匹配造成的

楼主:
蓝牙耳机孔用3.5插头引出,负载加的10K可变电阻,咋调都声小

网友A:
似乎不少蓝牙芯片接的都是差分输入和差分输出的功放,3.5插孔怎么输出这种信号呢

楼主:
我的蓝牙耳机是可插3.5有线耳机蓝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似乎不少蓝牙芯片接的都是差分输入和差分输出的功放,3.5插孔怎么输出这种信号呢

我是用两电容接入公共点,不知这样接行不行?

网友:
我也希望有一个放大器能放大蓝牙耳机口的输岀信号。最好是晶体管的(去库存)。

网友:
耳机输出口的输出通常最大只有几个毫瓦的功率,折合电压输出仅0.1至0.2伏左右,显然达不到音响输入口的要求。不要用蓝牙耳机的输出了,专门配个放大器更没必要,买个几块钱的蓝牙接收板即可,无数人都用过了,没问题。

网友:
楼上图片所示蓝牙板,实测最大输出电压0.6伏,大多数情况够用了,如果还嫌不够,有两个办法,1.有可以调整输出音量的蓝牙板,可以拿来试试。2.加放大器,但没有必要自己做,淘宝有售用NE5532做的放大板,常见的一种是放大5倍的,单端直流12至24伏供电,仅几元一片,比自己做省事和好用多了。

网友:
耳机接口输出应该够吧。如果是蓝牙模块输出可能阻抗问题

楼主(2022-04-20):
谢谢各位指导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