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这是台怎样的机子

楼主(2022-03-20):
最近在网上看到一个EMERSON牌子的收音机,想问一问有关它的知识,MODEL 31T56  。它是晶体管的吗?它的调频部分在我国可以使用吗?谢谢!

网友:
没有图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图片吗?请上图看看。

这是网上的图片:

网友B:
个人感觉很一般,看图片第二旋钮怎么是歪的,是不是有问题的机器?常理四个旋钮应该是一样的旋钮和在一条水平线上。。使用是应该没问题,中波和调频频率与中国一样,个人感觉仅供参考。

网友:
70年代的机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感觉很一般,看图片第二旋钮怎么是歪的,是不是有问题的机器?常理四个旋钮应该是一样的旋钮和在一条水 ...

那个部位明显破损了!且无声,半导体电路!

楼主:
具体一无所知,只知道是半导体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部位明显破损了!且无声,半导体电路!

外表破损有点可惜。如果是我买二手机器,外观第一,品质第二。因为外观自己很难修复,但内内部结构可以慢慢修复或者更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