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信号发生器按键无反应

楼主(2022-03-20):
我有一个英国FARNELL SSG1000  10HZ-1GHZ信号源。放家里吃灰几年了,以前是好的。现在拿出来通电也能亮,但是按键没有反应了。以前按一下任何按键,听到里面继电器大滴答一声。现在只有按第一下,里面继电器有反应,后面再按就没有反应了。拆开看,里面也没得看到哪里又烧坏。里面有个键盘芯片,不知道是不是它坏了。按理说芯片不容易坏呀。大家帮我分析分析。

楼主:
这是机器的图片

网友A:
默哀中,楼主节哀。高频信号源,属于最难修理的一类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默哀中,楼主节哀。高频信号源,属于最难修理的一类东西。

难修理才有挑战性。不难,何来矿坛???

网友B:
按压  依次 99#4  试一试 ,这个 是清除设置

网友B:
这个机器 八十年代 英国产 好久了 ,特容易UHF振荡器失锁 基本最近一段时期到寿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难修理才有挑战性。不难,何来矿坛???

难就难在保持特性上,很多修理过后精度完了,特别是衰减器、与频率有关的部分电路,要保护好。建议先把一堆吸潮剂与机器装大塑料袋内处理两天,万一活过来了呢?

网友:
记错了  也可能是 依次按压clear 99#4  按键  就是清楚所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 八十年代 英国产 好久了 ,特容易UHF振荡器失锁 基本最近一段时期到寿命了。

我手头有台hp8656b,修好了电源故障后,发现还存在频率输出不对的问题。可能也是你说的类似原因引发。没空继续追查,放下有一年多了,不知啥时候再提起劲头继续修。

回到楼主的机子情况。看屏幕显示,似乎表明数字主干电路是正常的(mcu、ram、rom等)。至于按键第二次没反应,还要看他是如何运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压  依次 99#4  试一试 ,这个 是清除设置

感谢大师。这个机子没有资料。大师用过此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 八十年代 英国产 好久了 ,特容易UHF振荡器失锁 基本最近一段时期到寿命了。

有信号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就难在保持特性上,很多修理过后精度完了,特别是衰减器、与频率有关的部分电路,要保护好。建议先把 ...

目前看来,是按键部分坏了。我回头用吹风机烘干一试。

网友B:
百度上 记得 有全套 维修资料校对电路图 和原理 全英文 或者我回家找找 我修过两台 一台UHF震荡失锁 一台音频合成器的一个十分频74HC集成电路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百度上 记得 有全套 维修资料校对电路图 和原理 全英文 或者我回家找找 我修过两台 一台UHF震荡失锁 一台音 ...

大师真乃神人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百度上 记得 有全套 维修资料校对电路图 和原理 全英文 或者我回家找找 我修过两台 一台UHF震荡失锁 一台音 ...

能否加个微信好友呀,我修不好向你咨询。15268576071